[拍摄] 柯达C763卡片机拆“修”

楼主(2019-03-03):
这个相机是从香港买来的,用了一段时间后电池一会儿就没电了,觉得锂电池不会那么快失效。就去商场买柯达相机的柜台试了试,电池是好的,判定电源电路有故障。
由于还没满一年,就去维修点修理,可告知香港买来一个月内要官网上登记的,否则不保。为这事跟客服搞了几天,终于让免费修理了,修好后用到现在。

楼主:
最近发觉相机有问题了:拍照过曝,暗处打闪光还可以。拍视频没问题。网上查了下,说是镜头里的排线有问题,淘宝上几十块钱有买,觉得性价比还好,就开拆了。

楼主:
这是周身的几个螺丝

网友:
柯达在胶卷时代很牛,后来到数码相机时代就没落了

网友:
这就完了?貌似是二手机啊

楼主:
左右两边框先拆下来

楼主:
两边框下来后前框就能拆下来了

镜头组看到了

楼主:
拆底座上三个螺丝,后框也能拿下来了。

楼主:
拿下二个排线,顶框与机身分离

楼主:
右边是闪光组件,长条储能电容,先用电阻放电了。

楼主:
掀起镜头组件

拆下二个排线,镜头组件拿下来了

网友:
亲可以一楼N张图的

楼主:
镜头背面

不过很失望,从排线看不是淘宝上那种细细的排线,对不上。想了下,不弄了,装回去吧。

楼主:
装回后镜头伸缩正常,拍照还是过曝。

拍照过曝

这个就是标题修打了个引号的原因,没得修。

网友:
楼主这相机估计二手也就几十了吧,还考虑花几十买配件来修我觉得不太值,除非是情怀。相机现在相比手机的主要优势是光学变焦的长焦机类,现阶段非要买卡片相机我还是建议买松下的长焦机,确实手机无法比。

网友A:
这个帖子显示是5小时前发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显示是5小时前发布的?

当然是,中午发的,第一次在新站发的。

网友:
想看镜头拆解

网友:
最先搞数码相机的就是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