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刮胡子引起的故事

楼主(2019-03-03):
我不是天天刮胡子,都存到3-4mm长才刮,一般一周一次。除非要相亲或大事,才打破惯例。
先用手动的刀开粗,切短。才用电动刀刮干净。电动刀充电才一会,灯灭了,奇怪,闻下,刺鼻。拆看。这电动刀是小姨子60年去日本买回送我的。也是CHⅠNA做。之前给小孩弄坏一个刀片。

网友:
有小姨子真好

楼主:
测下,是温度保险断了,没元件,换个10欧电阻。试机几分钟,没异常。修毕。图片乱。怎么编辑笫一楼,没找到。应该是06年。
想不明白的是:正面元件坏,怎么烧了整流管反面?过流吗?也没坏其他元件。

楼主:
刮胡子引起的故事(National ES4820)

我不是天天刮胡子,都存到3-4mm长才刮,一般一周一次。除非要相亲或大事,才打破惯例。
先用手动的刀开粗,切短。才用电动刀刮干净。电动刀充电才一会,灯灭了,奇怪,闻下,刺鼻。拆看。这电动刀是小姨子06年去日本买回送我的。也是CHⅠNA做。之前给小孩弄坏一个刀片。

网友:
小姨子送的

网友:
小姨子送的是重点,其他都不重要

网友:
小姨子60年去日本买回送我的:这是重点,原来是06年,不然年龄看不懂了,哈哈哈

网友:
看来百度还真是在整顿?
关键词【剃须刀 小姨子】搜到的结果很少

网友:
松下怎么没用自己的m系列电容而用的红宝石

网友:
1、小姨子是重点,大家圈一下,以后考试会考到!
2、我天天刮胡子,不刮不行,羡慕楼主。

网友:
你小姨子现在有60多岁了吧,60年去日本买的

网友:
小姨子都有了还想着相亲啊?

网友:
楼上的楼全偏了啊,就俺是进来看剃须刀的。恁都想小姨子了

网友:
有小姨子真好,去日本还想着给你带礼物,如果我有小姨子,送我剃须刀的话,我指定天天用,天天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