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JCG JHR-AC860M ac1900路由器拆解

楼主(2019-03-03):
感谢Github网友 @xseven007 提供的机器
JCG JHR-AC860M是2016年上市的ac1900家用路由器,配置如下:
CPU: MT7621A
RAM: 256M DDR3
FLASH: 16M
2.4G : MT7615 3x3 600Mbps; FEM: sky85309; 5dbi外置天线
5G : MT7615 3X3 1300Mbps; FEM: sky85728; 5dbi外置天线
其他:USB3.0,预留一个sd卡槽空焊盘
GPIO: RESET#18 USB_LED#15

目前PanguBox和pb-boot已经支持此设备,可直接刷入pb-boot代替原厂u-boot
Padavan现已适配,请参考源码:
https://gitee.com/hanwckf/rt-n56u
https://github.com/hanwckf/rt-n56u

测试固件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8HkG3IWjT5pv_jC28Ntyfw 提取码: 62sy

简易性能测试:笔记本网卡:qca6174 2x2,分别用iperf3测试5g to lan; lan to 5g; 2.4g to lan 和 lan to 2.4g速率

拆机图赏:

网友:
想看下你的速度测试呢

网友A:
对比目前的K2P使用8线程进行测试 iperf3 -c 192.168.1.1 -P 8。似乎有所提升。但是目前只测试了lan to 5G
[SUM]   0.00-10.00  sec   547 MBytes   459 Mbits/sec                  sender
[SUM]   0.00-10.00  sec   547 MBytes   459 Mbits/sec                  rece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目前的K2P使用8线程进行测试 iperf3 -c 192.168.1.1 -P 8。似乎有所提升。但是目前只测试了lan to 5G
[ ...

这个iperf3的服务端/客户端 ,不要放在路由器里跑,不然速率会偏低

网友:
一直有关注楼主在恩山的nano和DRV固件,请问您网盘下scut_padavan k2p 2月21日的相较于github上18年12月31日的有什么更新?是算测试版吗?谢谢!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这个发热和稳定性怎样?

网友:
看做工蛮好的,就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iperf3的服务端/客户端 ,不要放在路由器里跑,不然速率会偏低

接LAN跑的啊,没在路由跑

网友(2019-05-26):
刷了楼主的固件后,不能刷回其他固件,提示:升级固件失败,你可以在系统日志中查看详细原因。请检查固件版本后再次升级。

网友(2019-07-04):
楼主有更新吗

网友(2019-12-18):
这个直接刷——是怎么个直接刷法?

网友(2020-10-26):
这个型号是876吧,860M?

网友(2021-03-01):
这个功放只有PA吗?
还是PA+LNA一体功放?

网友(2021-12-07):
固件可以在原系统直接升级,没有5G信号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