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行车记录仪降压线拆解。

楼主(2019-03-03):
大神帮看看,这个降压线怎么样?
已经坏过2个降压线了,伤不起。

网友A:
降压线实际上就是车载充电器的电路,只不过板子的形状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线实际上就是车载充电器的电路,只不过板子的形状不一样而已。

电路啥的怎么样啊,感觉做工太不讲究了。

网友B:
这个板子设计电流太小,长时间工作难免烧了,自己拆个标称2A的车充板子来改肯定好使

网友C:
不要有太高的期望!某宝性能好的DC-DC板子不大把嘛~

网友D:
一般般,不知道过载后短路还是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设计电流太小,长时间工作难免烧了,自己拆个标称2A的车充板子来改肯定好使  ...

好的,买个车冲改装,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有太高的期望!某宝性能好的DC-DC板子不大把嘛~

还不是看不懂嘛,分辨不了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般,不知道过载后短路还是断路

感觉后患蛮大的,收音机保护了,赶紧拔下来,不知是不是短路导致。

网友:
沙发说的对啊,电流设计太小。我的这种一直用得好好的。。

网友:
如果想装在原来得盒子里面 就买降压模块吧,我觉得这个可以 2A很轻松,带记录仪就等不用说了 ,7V都还能稳压,3A发烫后会自动保护断电(先是灯闪烁),
芯片是MP2315丝印AGCG  同步整流 效率还比较高
效率 97.5% DC-DC降压电源模块 6-24V12V24V转5V3A USB手机充电板-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_u=t2dmg8j26111

网友:
芯片不错,可惜的是工字电感,最好的应该是烧结固态电感。

网友E:
这种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马家买的2569DC-DC,调到5.1V三年了,一直正常工作

网友(2019-06-05):
引用 网友E:
这种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你好,这个能发哥链接吗?

网友:
线圈和电容的大小基本决定过流能力,之前坏大概率是因为电流大,散热不够,ic烧掉了。

网友:
看来就是一个斩波器,斩波后LC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有太高的期望!某宝性能好的DC-DC板子不大把嘛~

这东西一般都接常电,一般dc模块没有电瓶低电压保护吧?

网友:
我是直接把行车记录仪的线剪了换成USB公口  直接插在车载充上  妥妥的  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