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TLDA DTA4896测温仪器拆解

楼主(2019-03-03):
(图片)

网友:
也捡了个,继电器坏了

网友:
看看都有什么?

网友:
带控制的吗?

网友A:
这个是工业用的温控仪。

网友B:
谢谢分享,不错,可以做恒温烙铁咯

网友C:
看不出是好是坏,还能用?

网友:
先接上供电,有正常数显后,检查继电器,把有问题的更换试试。应该是冰柜等用的温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是好是坏,还能用?

能用,但无说明书,不知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工业用的温控仪。

是的,不错,是工业上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但无说明书,不知咋调

百度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赞弄个热电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不错,可以做恒温烙铁咯

普通热风枪改滑控的

网友:
温控器,OP07 加新塘单片机。

网友:
类似控制器我厂里一大堆,自动化控制仪表,接热电阻或热电偶测温,还有些接压力表的是4-20mA输入的,我就是做这个方面的维护的

网友:
拆机贴,最好打上型号,以便需要的人搜索。

网友:
给你们看一个原装货

网友:
做工和用料比较差,我以前拆过小日本的,比这个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