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0几年的松下洗衣机,偶尔不通电,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9-03-03):
6.5公斤的换了个贴纸,按键电路板也是2年前淘宝换过的,现在是随机性不通电,按电源键有时候没反应,有时候又很正常,现在打开盖子通风估计是里面回潮还是什么的,求指教

网友A:
看看都有什么?

网友B:
洗衣机电路板都是灌胶的。。回潮不会影响到。你描述的现象, 多数又是按键板又不正常了。
建议再换一块按键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电路板都是灌胶的。。回潮不会影响到。你描述的现象, 多数又是按键板又不正常了。
建议再换一块按键 ...

这样?那天我拆出来按健板用电吹风吹了吹,好像没什么变化,按键板好好的怎么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都有什么?

有一台10多年的老松下洗衣机不灵了

网友B:
又不是按键进水回潮, 你吹当然没有用了。 按键板轻触开关触点氧化老化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按键进水回潮, 你吹当然没有用了。 按键板轻触开关触点氧化老化接触不良。。

...

按键板才换了2年,还蛮新的,电源键那天拆开用WD40喷了下,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按键进水回潮, 你吹当然没有用了。 按键板轻触开关触点氧化老化接触不良。。

...

我们这是广东,不用进水也能回潮

网友C:
估计电源键接触不好,拆开用表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电源键接触不好,拆开用表量一下

嗯,用神器WD40喷了了开关键,看看效果

网友:
好多按键质量差,有的用一个多月就不行了

网友D:
先看看你的电源插座怎么样

网友E:
明显是按键坏了,可以单独换按键,也可以整体换按键板

楼主(2019-06-09):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你的电源插座怎么样

电源插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按键坏了,可以单独换按键,也可以整体换按键板

好的,我查查

网友:
先从最简单的查起来,看按键都是不是正常的,很多按键不靠谱的,用不多久就不灵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墙插座的开关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再拆洗衣机检查各个线头有没有接触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用神器WD40喷了了开关键,看看效果

按键是密封的(理论上)进不去

网友:
主要从供电查滤波稳压主块虚焊按键接触不良亦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