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昨天废品站20元的电动车,带了个48v充电器。拆开看看

楼主(2019-03-03):
奇葩啊,车和电池和控制器都是36v的,怎么配的充电器是48呢。。。。车被我拆了个行星齿轮就拿到别的地方换了个功放了

很多灰尘

后面

y螺丝

打开,已经是蜘蛛家了

一眼看下去,中规中矩

ti的324,转灯用

高压侧3842电源芯片,电动车很多都是这个型号
3842 采用固定工作频率脉冲宽度可控调制方式,共有8 个引脚,各脚功能如下:
①脚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外接阻容元件用于改善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和频率特性;
②脚是反馈电压输入端,此脚电压与误差放大器同相端的2.5V 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产生误差电压,从而控制脉冲宽度;
③脚为电流检测输入端, 当检测电压超过1V时缩小脉冲宽度使电源处于间歇工作状态;
④脚为定时端,内部振荡器的工作频率由外接的阻容时间常数决定,f=1.72/(RT×CT);
⑤脚为公共地端;
⑥脚为推挽输出端,内部为图腾柱式,上升、下降时间仅为50ns 驱动能力为±1A ;
⑦脚是直流电源供电端,具有欠、过压锁定功能,芯片功耗为15mW;
⑧脚为5V 基准电压输出端,有50mA 的负载能力。

插电能亮

输出正常

这有个可调的,,,估计是调压

后面看看线路,进了431,调压无疑了

最低

最高

随便找个48锂电充一下,正常。插头小了,插不进去

没了。找天看看改一下电压到29.4给我助力车充电

网友A:
乱调电压真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调电压真的好吗

范围太小了

网友B:
,20块买了个充电器?车子呢?

网友:
车子20¥很不错

网友C:
俺就想看看这20元的电动车啥样。。。怎么说这48V的充电器也值5元吧?15元的车车。。。拉出来亮亮!

网友:
这么便宜的车果真是废铁价

网友:
这么便宜,20买个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块买了个充电器?车子呢?

拆了需要的零件就换了台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就想看看这20元的电动车啥样。。。怎么说这48V的充电器也值5元吧?15元的车车。。。拉出来亮亮! ...

-车拆了要用的零件之后就拿到别的地方换了个功放,没要了

网友:
天便宜了吧,居然20元

网友D:
想看车的没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看车的没得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需要的零件就换了台功放了

,我说呢,哈哈。电机要是能diy就好了。

网友:
20块买的车子还有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就想看看这20元的电动车啥样。。。怎么说这48V的充电器也值5元吧?15元的车车。。。拉出来亮亮! ...

手机没图了,看14楼

网友:
好便宜,车篓就值5元了

网友:
前些天用功放换了台电动车,还没给充电器,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