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也学坛友组装个锂电版的无刷小电磨

楼主(2019-03-03):
也学坛友组装个锂电版的无刷小电磨
所有的材料采购自闲鱼和淘宝,当然小零件是自己家的
12v带保护板的锂电池组取自手电论坛卖家的自行车灯电池组拆机的松下  一共八节,用了四节,三串二并
小无刷电机是闲鱼的带er11的夹头和2.8-3.2mm的夹头
无刷主控来自模型论坛的卖家

网友A:
这样跟插电220V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跟插电220V有什么差别?

在没有220v电压的时候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挖槽,好精致,难道是处女座

网友:
一起下来不便宜。但是可靠方便精度高免维护,不超范围使用,今后换电池就行了

楼主:
力道不大,不过考虑主要是上磨片,反正磨东西毫无压力
关键是声音不大 , 静音

网友B:
把电池与电磨集成在一起就好了,摆脱电线束缚,使用更方便灵活。

网友:
不知道续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与电磨集成在一起就好了,摆脱电线束缚,使用更方便灵活。

那样电磨就不轻巧了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样电磨就不轻巧了

三节电池仅100多克而已,我看你这个铁疙瘩本身就有一公斤了吧,增加100多克也没加多少。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真漂亮,接线细节和外壳堪称成品追求。无刷静音好评,我还在用十块钱的玩具小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节电池仅100多克而已,我看你这个铁疙瘩本身就有一公斤了吧,增加100多克也没加多少。 ...

不单是电池,电池保护板,容纳机构,电调 ,测试板

网友:
这个意义好像不大吧,但是动手才是乐趣,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