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街电充电宝拆如何破解呢··有高人指点一二么

楼主(2019-03-03):
搞回来几个街电看了老论坛里的大婶破解我也按耐不住了,电子小白拆壳技术不错吧

大神说短接8205,飞线黑线接到D脚就行了于是乎翻遍了百度也没弄明白

下面就是原帖大神的图片我拷贝过来了

这行红字我该怎么接呢··大神说8205的D脚要接黑色线其实是是板子上标记的金色线,

可是我街上了测量电压成了2V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短接8205啊应该短接那个脚呢·麻烦指一条明路

小弟在这里先行谢过。

楼主:
麻烦知道的大哥们指点一下,

网友:
左右两边两个点都可以啊,这么选择中间的?

网友A:
短接源极(S)和漏极(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源极(S)和漏极(D)

就是1 2 脚焊住 然后飞到黑线处么

网友:
好像是短接MOS 开关,要飞粗一点的线

网友:
不是说飞线到黑线么 你怎么飞到了金线。。还有 是不是黑线连到8205E的左右随便那个脚都可以?

网友:
我有一个,可能是新的,有MICRO USB口可以充电。。

网友:
我刚才测试了下 将8205左下角那个脚与金线连接就可以充电了。。。

楼主:
的确。我也一根线从金线脚飞到8205的1脚也正常充电了

网友B:
8205是双NMOSFET,楼主这样飞短接了2.5脚,其实就是短接了两个FET的源极,没有任何作用,应该看看6和4脚,分别是两个FET的栅极,直接拉高

背面应该还有一个MCU,正面大的芯片只是一个DCDC boost控制器

网友:
这样玩儿,真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05是双NMOSFET,楼主这样飞短接了2.5脚,其实就是短接了两个FET的源极,没有任何作用,应该看看6和4脚, ...

我直接把一脚和金线莲在一起就能输出了 请问有影响么

网友(2019-04-07):
苹果版的怎么破解呢

网友:
现在有新版3跟线能破么?

网友:
不怕人家查水表吗

网友C:
我会,不过要飞线啊 我的wuzhiminwuzhim

网友(2019-05-10):
引用 网友C:
我会,不过要飞线啊 我的wuzhiminwuzhim

能教教我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知道的大哥们指点一下,

街电旧版的我会啊,这是我的魏wuzhiminwuzhim备注下街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