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飞利浦 GoGear 2GB MP3

楼主(2019-03-03):
充电不开机。。。不知道干什么了

镜子一样

后面,2g

4个方位

开始拆

直接扣屏幕。。。

差点拉断排线

屏线

小芯片,,这好像叫飞思卡尔?矽玛特?用于fm收音的stfm1000

拆了螺丝pcb都弄不出来,,扣后盖

全部出来了

atl的电池,大肚了

还是飞思卡尔?矽玛特?的CPU,STMP3710

最后,这两个谁要就付邮费送了

网友A:
听人说这货是铁公鸡,
歌曲能进不能出,
是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人说这货是铁公鸡,
歌曲能进不能出,
是这样么???

那么奇葩??我不清楚,不是我用的

网友B:
有意收留折腾,怎么付邮费?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收留折腾,怎么付邮费?咸鱼?

有坛友在排队了,稍等

网友C:
飞利浦换电池,不行就刷固件,前提你屏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换电池,不行就刷固件,前提你屏没坏

我也不清楚是什么问题,现在连屏幕亮都不亮

网友D:
看图片上有Sansa Clip Zip?这玩意可以刷Rockbox的,楼主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人说这货是铁公鸡,
歌曲能进不能出,
是这样么???

飞利浦的机子我就听过MIX5,直接把音乐拖进去就能听。楼主这款貌似卖的还挺多的,没用过就不知道了,估计是那些人用官方的同步软件把音乐导入进去的吧?以前微软的Zune、索尼Walkman部分机子还有苹果iPod就是这样。那种同步软件一般都有CD转录功能,为了版权保护,好多都没设计可以导出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上有Sansa Clip Zip?这玩意可以刷Rockbox的,楼主赚到了

我有两个,一个黑色的浸液报废又买个蓝色的,还是喜欢用官方系统,所以又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做工不错,大牌子

网友(2019-09-24):
很好 喜欢啊 哈哈

网友:
楼主我想要飞利浦的那个,怎么付费给你?谢谢!

网友(2021-12-09):
我也有一个飞利浦还带收音功能

网友:
我也有飞利浦MP3,正常工作中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已经挂了 这个屏幕是OLED的 用久了就不亮了

网友(2022-05-25):
楼主,我的同款,屏幕不亮了,但是插电脑有反应,盲开还能听歌,问一下还有救吗

网友:
很老的机子

网友(2025-03-14):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