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联通IPTV机顶盒(ZXV10 B860AV2.1U)

楼主(2019-03-03):
单位用的联通套餐,送了个机顶盒。安装的师傅说不能用无线,只能用网线直连,用AP桥接都不行,因为电视那里没装网线,这盒子一直放着吃灰,周末没事了,就折腾一下吧,折腾了一天都没成功,里边有个IPOE选项,里边是帐号和密码,想着就是它的问题,用AP桥接服务器检测不到帐号信息。
网上查了一下,河南联通用的这个带U版的盒子是个太监,无线模块被阉割了,所以,决定拆开一看究竟。
拆开一看,它还是真是个太监,有这款盒子的朋友就死了破解的心吧,乖乖的用网线吧。
已经弄好了,两边AP桥接成功。

中兴的盒子

新的第一次拿出来测试

背部插口

右边两个U口,不知道为什么用两个

前面板只有一个窗口,接收遥控和电源指示

下部对角两个螺钉

剩下就是塑料卡扣

上盖揭开

底部盒子。国产的还是不错的嘛,很精制了,我们还是要
支持国货啊,祝国货再上一个台阶,越来越好

遥控接收和电源指示挡板

线路板背面

正面

正面整体

下边这个地方应该是安装无线模块的地方吧

放大看一下

看来指望盒子本身用无线看电视是不可能的了,接下来再折腾折腾无线无线桥接,再不成就得死心了。

网友A:
电视那再放一个路由器,用无线接收家里路由的信号,然后用有线接盒子

网友:
河北联通是IPOe方式拨号需要一个@iptv结尾,的账号和密码,然后连接后还得输入一个视服务的频账号密码才能开通使用,我看是没什么好办法搞它!wds或者其他桥接方式吗?没试过!

网友:
我家也买的木纹泡沫垫,
不过上面的压纹不一样

盒子是押金无限换新的那种么?
是的话想办法把系统搞挂了,换一个看看,
设备更新很频繁的

网友B:
刷机外挂USB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河北电信也是IPOE的连接模式,基本上可以断了无线连接的想法了,貌似服务器端存储了盒子网卡的MAC和账号等绑定信息,只要不是对应MAC接上去都不行,所以无线桥接之类也不行。可以试试电力猫,家里电网环境好的话没问题。

网友:
两个USB可以接鼠标键盘,也可以插双手柄玩游戏啊,我觉得雪妹妹的无线网卡是个办法。。

网友:
两个USB么 ,可以多个设备,安卓系统 有些还支持键盘鼠标,或者移动硬盘还能取电 防止带不动

网友C:
刚刚刷机成功一个1.1-T2版本的路过,话说现在智能电视网站刷机包要付费了……

网友:
湖南移动比较厚道,无线蓝牙都有,同款机顶盒

网友:
赠送的,也不错的,看用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那再放一个路由器,用无线接收家里路由的信号,然后用有线接盒子

不行的 必须从光猫里出来才可以

网友:
阉割版最讨厌了

网友:
老老实实插网线看iptv吧

网友:
联通这么不厚道?!

网友:
这种不占用带宽,直接从光猫接线,我用的一个遥控反应迟钝,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大厂生产的做工不错

网友:
iptv必须接光猫的专用端口,拔掉这根网线就能使用无线了,但是不能使用ipt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外挂USB无线网卡试试?

我家的是移动的,忘了刷了的哪个包了,8188的USB网卡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刷机成功一个1.1-T2版本的路过,话说现在智能电视网站刷机包要付费了…… ...

要看iptv的话你就不必折腾了 刷机是为了拿来当普通安卓盒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