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500KHz老晶振,失败告终

楼主(2019-03-03):
前几天修理了一个50年前的晶体校准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36
经过检查,发现是最重要的晶振坏掉了
首先,这种大体积的晶振本身就很难找,更何况500KHz这种低频的
于是就先用彩电里的500E陶瓷振子代替了,可是效果不理想,频率偏移很大
标称500KHz的陶瓷振荡器,输出只有481KHz,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今天打算拆开这个坏掉的晶振看看,究竟哪里坏了

晶振的外壳和底座是锡焊的,于是用烙铁进行加热

约2分钟后,封口处的焊锡都熔化了,打开外壳
从里面掉出来一个东西,仔细一看,这不就是里面的石英片嘛
难怪坏掉了

这就是晶振的核心,也就是石英晶体
晶振,就是将石英薄片,双侧镀上银层,切割后制作的
具体原理,请搜索压电效应相关知识

请注意这个镀银层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圆形,有一边的银层被磨掉了一些
这应该是校准晶体谐振频率而打磨的,因为不可能每片晶体都切割得一模一样
镀银层也不可能做得一模一样,所以,需要通过打磨将谐振频率进行微调
话说,这个晶体可真大呀,难怪现在的49U晶体没法做这么低得频率

这是晶体支架,晶体,通过两条弹性引线安装在上面
现在,弹性引线脱焊了

外壳,里面什么都没有
里面记得应该是充装氮气的

晶振,结构就是这么简单

下面才是重点,既然引线断了,那么把它焊回去不久可以了
说是这么说,但是,实际焊回去后,往往频率也就变了
而且经过尝试才发现,晶体和引线间,似乎不是锡焊的
表面的银层,极其脆弱,一加热就剥离了,于是维修彻底失败

虽然维修失败了,但是很幸运买到了同样型号的晶体,先上机试试吧

非常完美,比那几毛钱的陶瓷振子好不要太多

稍微将引脚处理一下,安到插槽上,测试工作正常,晶体校准器完美修复

全文完,谢谢观赏

网友:
晶振即使焊上估计频率也会有偏差。

网友:
那个黄色的是陶瓷滤波器,可以代换晶体用,只是性能差些。以前的遥控器上都有这东西。

网友:
就算焊上也用不了的,会偏的厉害~

网友:
这么多年终于知道晶振里面是什么样的了。现在的扁扁的晶振里面也是如此?只不过更小了?

网友:
这东西没法修,修了频率也不准,没法用。

网友:
后面的古画哪个朝代的,多少钱出?

网友A:
第一次看拆晶振的。。。

网友:
频率低的结构不一样,是音叉型的

网友B:
无意中就变成晶振拆机贴了,谢谢分享

网友:
石英表的32KHz晶振比这频率还低很多啊,体积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拆晶振的。。。

不可能,你在数码之家混了这么多年,认真看帖的话至少能看到好几个拆晶振的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意中就变成晶振拆机贴了,谢谢分享

在本版结果往往都是这样,你懂的

网友:
所谓黄壳,青壳的塑料壳晶振可没有密封晶振好,本身就是个晶片夹在俩金属片之间,密封不严容易受潮,频率有432-455(遥控常用)465KC(收音机中频滤波如春雷401等收音机)还有480(有些MCU使用它作为晶振)500,500E2等等,是作为行频分频,如三洋系列的一些电视经常使用它分行频出来,这东西也曾经因为容易受潮,导致烧行管,不起振成为诟病,

网友:
谢谢介绍,详细

网友:
也是第一次看拆晶振的,知道怎么回事了,也知道这玩意为什么爱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照片清晰,讲解很不错。
后面的设备更高级,哈哈

网友(2019-04-18):
以前一直以为晶振内部是抽真空的,完美拆掉一个才发现不是。晶片在空气中依然正常工作,频率基本没有偏移。只要有一个干燥的环境,电极片不氧化,性能就不会下降。

网友:
很庆幸,你买到了500KHz的晶振!

网友:
用单片机弄一个500K的输出应该可以吧,很简单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