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各位兄弟姐妹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二极管,首先这是二极管吗?

楼主(2019-03-03):
刚刚热风枪吹起来一端,把这个原件吹起来,翘翘的像个小鸡鸡一样,只是负极一端断开了连接,测量数值略微有差异变化,还是不行,插上电源还是短路保护。数值变成了1.476 和0.390左右而已。

原文如下:
原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25&page=1#pid64773,电脑主板短路,买了一堆mos管,尝试换上不行,cpu附近的有两个MOS管和正常的参数不一样,拆下来一看两个是同款,竟然有一个腿测出来数值差异太大,但是病根还是不在这里,千辛万苦,找到一个很大的嫌疑犯,貌似个二极管,正反都能通,数值不一样,万用表通断档,红笔放在这玩意带一I条负极端,数值是1.480,数值一直是1.480左右,持续能显示,不会又归1这种正常变化,然后交换表笔位置测得是数值是0.391,
找一同款本子测量这个玩意,步骤如上,数字由1变成1.309十分之一秒变回数字1,不再变化,交换表笔数值是0.408,停一会再重复以上步骤,数值是1.500左右归1. , 然后交换表笔位置,复测还是0.408。

如果是二极管,这是个肖特基还是齐纳管还是其他的东西,另外如图所示,旁边有个D16是不是指的这个玩意我也不清楚。我严重怀疑是它导致的主板外围电路短路的,因为其他的能怀疑的我都拆下来了,再给主板通电还是短路,所以这个是最新的发现有毛病的,高度怀疑就是他的问题,这个玩意比芝麻还小,拆下来困难,装上更苦难。各位兄弟姐妹请解惑,谢谢各位了

另外两个叫481 N mos管参数拆下来有一个腿测试数值不一样,差异较大,我另外买来的测量起来貌似不是同一种零件,

网友A:
二极管如果要准确的话还是得拆下来量,另一个会变1估计是电路正常,电路中的电容充满电就不通了然后就是1,而你这个有问题的有短路的地方所以一直都通不会变成1,但是不一定是这个二极管的问题,也可能是其他地方有短路。对于短路,我见过别人用烧机大法,也就是加一适当的电压,然后用手摸哪个元件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如果要准确的话还是得拆下来量,另一个会变1估计是电路正常,电路中的电容充满电就不通了然后就是1, ...

你的判断完全正确,我热风枪把这个原件吹起来一端断开了连接,测量数值略微有差异变化,原文首行已经更新数值

网友:
这种很考功力的了。

网友:
最好参考电路来查,从电路推断可能问题点,再结合器件测量。

网友B:
  看电路图 哪用猜来猜去

网友C:
1A40V的肖特基 SS1040FL

网友D:
短路的话,用限流电源通电,用万用表mv档侧压降

网友E:
稳定电压4.3V 电流20mA 功率5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图 哪用猜来猜去

关键兄弟我小白,这个是那个4816N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A40V的肖特基 SS1040FL

好的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的话,用限流电源通电,用万用表mv档侧压降

木有可调电源 只有同款好板子对比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定电压4.3V 电流20mA 功率500mW

我这个是肖特管还是其他普通二极管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肖特管还是其他普通二极管呢?

直接按丝印查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按丝印查是稳压管

你既然这样说 看来那就是齐纳管了哈哈,我看看我上次买的有合适的不,不过我不确定这个是否已经损坏了,也许没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按丝印查是稳压管

找了一下  我以前买的 貌似只有个6.2V的能凑合用,其他的估计要么过低要么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图 哪用猜来猜去

兄弟   有这个电脑的电路图纸吗  ?如果有 能否发一份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  我以前买的 貌似只有个6.2V的能凑合用,其他的估计要么过低要么过小了
...

用3.9的试试,比较接近

网友:
上电,松香大法或者热成像仪。短路好说,另外很多原件在线测的结果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