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一个usb口小led灯

楼主(2019-03-03):
东东结构很简单,就两个led和一个200欧电阻,可插在充电宝上当小手电用。亮度还可以。
大伙打m吧。

网友:
哎呀,哎呀呀

网友:
这么小电流充电宝没自动关闭,我有个50多毫安的灯,充电宝都自动关闭

网友:
这个。。好歹拿点热熔胶固定一下吗

网友(2019-04-16):
电流太小,充电宝就自动关闭了,功率再做大些

网友:
楼主可以把USB口也焊在洞洞板上,或者找个小点的外壳装上,美观又结实!

网友:
用2个大功率白光LED串联可以不用电阻,但是功率会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