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SK海力士H27QFG8YHE(AD3A15A7444A)64GB 8CE MLC颗粒量产成功(悬案完结)

楼主(2019-03-03):
Intel固态拆机

IS903 1.26配置修改如下

//~~~~~~~~~~~~~~~~~~~~~~~~~~~~~~~~~~~~~~~~~~~~~~~~~~~~~~~~~~~~~~~~~~~~~~~~~~~~~~~~~
[H27QFG8YEE-AD3A15A7444A]

Vendor=Hynix
FlashID=AD3A15A7444A
Feature=16M64
MLC=1
Planes=2
PageSize=16384
Blocks=2120
Die=1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664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5
TimingSet=717
SetTiming=1
GPT=12
INT=2,21,66,1028,3,175,0,1,1,3,0,2,0,3
IO=4,X,X,2,4,6,8
PJM=0,0,5,5,5

//~~~~~~~~~~~~~~~~~~~~~~~~~~~~~~~~~~~~~~~~~~~~~~~~~~~~~~~~~~~~~~~~~~~~~~~~~~~~~~~~~
[H27QFG8YEE-AD3A3A1515A7A744444A4A]

Vendor=Hynix
FlashID=AD3A3A1515A7A744444A4A
Feature=16M64
MLC=1
Planes=2
PageSize=16384
Blocks=2120
Die=1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664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5
TimingSet=717
SetTiming=1
GPT=12
INT=2,21,66,1028,3,175,0,1,1,3,0,2,0,3
IO=4,X,X,2,4,6,8
PJM=0,0,5,5,5

然后不要开启Support DDR
最后附上跑圈速度图

网友:
行,不错,挺好,歪瑞顾得

网友:
98.88,很不错

网友A:
大神,您这开启双通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您这开启双通道了吗??

那必须是,4CE/双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必须是,4CE/双通道

如果自己用 (zuosi)的话试试OC调到最大,看看速度是否能提升,否则这速度。。。。。还不如找个3268之类的算了。。。以后应该68支持就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用 (zuosi)的话试试OC调到最大,看看速度是否能提升,否则这速度。。。。。还不如找个3268之类 ...

这个应该是自动开ToggleDDR,但是这个IO电压是1.8V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3268无法修改配置文件 固件有问题,放弃治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自动开ToggleDDR,但是这个IO电压是1.8V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3268无法修改配置文件 固件有问题, ...

3268别提了,垃圾的不行,量产好的,能过检验的才是惊喜

楼主:
请注意,903无法启用该颗粒的ToggleDDR 2.0功能。估计是电压问题

网友B(2019-05-15):
引用 楼主:
请注意,903无法启用该颗粒的ToggleDDR 2.0功能。估计是电压问题

现在最新的黑色903板子支持外置VCCQ,有1.8V的跳线,过两天板子到了我试试,如果能开ddr再来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最新的黑色903板子支持外置VCCQ,有1.8V的跳线,过两天板子到了我试试,如果能开ddr再来回复 ...

我已经拍回来,G2板型(我老感觉这种设计的USB口插拔几次都会松动的样子),到手后移动元件更改VccQ为1.8V使用了

目前单贴了创见SSD上的拆机颗粒THGMM9T-1D06(Micron MT29F256G08CECCB),ID是:2C, 84, 64, 54, A9  ,试了一下稳定使用。写入40MB,读取200MB

没试双贴效果如何

这个应该是淘宝上IS903唯一能够更改电压的

如果上东芝颗粒还好,双电压都没问题

网友:
我回来了,亲测黑色903板子改vccq1.8V量产无论开不开ddr都卡boot fw,改回3.3V后可以量产,但是没办法开ddr。

网友(2019-06-27):
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个颗粒量产好难i啊,难道是我没有焊接好?量产都半个小时了!双颗粒可以量产过容量,是8G,单颗粒怎么都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用 (zuosi)的话试试OC调到最大,看看速度是否能提升,否则这速度。。。。。还不如找个3268之类 ...

OC是哪个参数,我试试

网友C(2019-11-05):
我搞的双贴H27QEG8VEE8R也基本是这样,不能开ddr。但是双贴H27QFGDYEBOR的又可以开ddr。

下面是H27QEG8VEE8R的图

双贴H27QFGDYEB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搞的双贴H27QEG8VEE8R也基本是这样,不能开ddr。但是双贴H27QFGDYEBOR的又可以开ddr。

下面是H27QEG8VEE ...

8YEB0R是20nm制程 ONFi接口
而本帖子的8YHE9R是16nm制程 ToggleDRR2.0接口
本质不同 不可相提并论

网友D(2020-01-21):
H27QFG8NNM8R 这个颗粒支持903主控吗? 速度大概能到多少

网友(2021-02-06):
引用 网友D:
H27QFG8NNM8R 这个颗粒支持903主控吗? 速度大概能到多少

不支持,这个是TLC的

网友:
跟电压没关系,在3267上1.8v3.3v速度都一样,就是固件问题

网友(2021-08-15):
遇上这个同ID的8ce16die 128g颗粒了,这个参数里的die=1改成2不知道能不能用903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