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Multisim做个纯硬件SPWM驱动电路

楼主(2019-03-03):
无意间看到电源网“萧山老寿”的电源作品--“纯硬件SPWM驱动板”,觉得很好玩。参考了寿工的思路,用Multisim画了一个SPWM驱动电路,并仿真。采用的是双极性调制。

启动仿真,文氏电桥起振缓慢,所以只能看到载波和输出的对称方波。

文氏电桥终于起振,50hz的正弦波开始调制三角载波,输出端开始有SPWM波形。

把虚拟示波器扫描速度减慢,可以看到调制过程。文氏电桥起振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稳定振幅,50hz正弦波电压现在处在超调的调整状态。

进一步降低虚拟示波器的扫描速度,可以更好的看到调制过程。

示波器1关闭载波通道,示波器2关闭SPWM波通道,只保留50hz正弦波的输入输出,波形质量还不错。

增加示波器扫描速率,可以清晰的看到SPWM的调制和输出关系。
至此,文氏电桥振荡器输出幅度依然没有达到稳态,由于仿真缓慢,所以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取出SPWM信号,加上死区控制,这个电路就可以驱动H桥,成为一个纯硬件正弦波逆变器驱动板。
原创电路,仅供学习探讨,谢绝转发及商用。

网友:
好厉害,看不懂

网友A(2019-08-01):
能提供一下multisim的仿真文件吗?我也想仿真一下试试,您的截图不是太清楚。谢谢了。

网友:
也就那样,不过没有负反馈的架构带载波形失真会很厉害,但是可以开板制作。做教学演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提供一下multisim的仿真文件吗?我也想仿真一下试试,您的截图不是太清楚。谢谢了。 ...

时间太久,找不到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