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韩国电饭煲薄膜开关按键失灵2个,如何修复

楼主(2019-03-03):
没有配件,薄膜开关有2个失灵,如何修复。?

网友:
山寨飞线帮到你

网友:
撕开薄膜,不要撕坏了,可以清洁触点

网友A:
轻轻撕开薄膜,先用橡皮擦清理,再用铅笔涂一下铜箔,最后贴回薄膜。

网友:
能不能通过薄膜键盘DIY一个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A:
轻轻撕开薄膜,先用橡皮擦清理,再用铅笔涂一下铜箔,最后贴回薄膜。

这个方法好  哪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