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201-2用遥控器进入recovery刷机界面,是不是就是传说

楼主(2019-03-03):
有了各种速度,都无法进入,请大神指教。移动魔百和CM201-2

网友A:
北京移动--未来电视——分省模式,板号8370,各种速度也是不能进REC。无奈只能TTL刷当贝桌面+当贝市场,但市场里下载提示:无法安装第三方APP:mad:
这个固件也不行,进不了REC——
【潜龙定制】魔百盒CM201-2通用(emmc,nand)免拆机刷机固件2018

网友:
我折腾过一个浙江的CM201-2,先要接好TTL,把本机的recovery替换成第三方的recovery,然后重启,用菜单键和音量减键进入。注意尝试不同速度。

网友B:
这个必须是在开机的时候红灯转绿灯时输入才有用,确实不太好进入!

网友:
试了好久  间隔大约0.5秒到1秒

网友(2019-04-14):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是在开机的时候红灯转绿灯时输入才有用,确实不太好进入!

问题是我的盒子开机的时候灯根本不红啊!直接就变绿了…………
怎么办?

网友:
***  CM201-2用遥控器进入 recovery 方法 ***

( 右手,狂点按 "菜单键" 的同时,以左手,按"电源开关" 开机,之后,左手,立即快速移至 "音量 - 键" 狂点按,

  "音量 -" 键 和 "菜单键",以一对一,交叉方式,点按,直到 recovery 画面出现为止 )

网友:
这个确实很难进RE  ,要重复好多次,运气好能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北京移动--未来电视——分省模式,板号8370,各种速度也是不能进REC。无奈只能TTL刷当贝桌面+当贝市场,但 ...

8370的板子可以给个照片看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8370的板子可以给个照片看看么?

好像记错了,8270

网友(2019-08-09):
按盒子开关再按遥控音量-和菜单

网友:
音量+ -  肯定可以的

网友(2020-02-22):
我的是移动  芒果定制的 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2020-04-03):
我的YS 机器 RE分区只有12M 第三方的RE包大于12M 刷不进 无解 试着用海思工具 试着重新分区  不成功

网友(2021-01-02):
我用手机红外遥控,开机后两个按键同时按,可以进

网友:
进入recovery刷机界面有啥用?

网友:
原配遥控器才可以,有些兼容遥控器进不了recover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