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莫莫】DIY便携式焊锡丝储存器,方便携带使用方便

楼主(2019-03-03):
用完的白板笔记号笔不要丢,发挥余热d一个焊锡丝储存器,出门啥的携带方便

这个就是用完的笔

将大小两种规格焊锡丝卷成筒状,根据实际情况粗细自己掌握

把内部掏空,背后打个孔,有一种双头记号笔就更好了

前端的笔头拔出,切出合适的口

将大卷的先放入笔腔内

再将小卷的放入,焊锡丝头引出

完工,方便好用,如果有透明的筒就更好了,可以看到焊锡丝是否用完了

谢谢捧场,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网友:
创意巧妙,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创新厉害了。

网友:
我用的是维生素的盒子   和我一样   不过你更厉害  我里面是单卷的  你是双头的

网友:
谁离着楼主近啊,悄悄的给他换俩弹簧进去,

网友:
谢谢分享。。。。居然是双枪老太婆!雌雄同体,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淫才啊。。。。。

网友:
创意非常不错,谢谢分享,这样方便,也不会弄脏氧化了,改天仿制一个。木牙膏啦,回头补上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使用、收纳比较方便
木牙膏了

网友:
我经常找不见锡丝,后来直接绕在烙铁电线上,你这方法也不错

网友:
大头不知道好拉出来不

网友:
这东西不太好用,我玩过,但安全

网友:
从来不用锡丝的路过。我有一种按键板上面有很多锡,都在上面拆着用。已经这样用了两年了。

网友:
这办法真不错!

网友:
我都是用水芯笔做的

网友:
头太粗,建议用注射器或者礼花塑料头来做

网友:
废物利用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