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34063自动升降压测试

楼主(2019-03-03):
最近想做个锂电池供电的12V输入的自动升降压的移动可调电源。
参数指标是50W左右,最高30V,最大电流4A左右,效率在80左右。

因为3串电池电压在9~12V左右,常用的电压又不知这些,有可能高过12V,也有可能低过12V。所以就要求需要有升降压的能力。

首先么,就想买个便宜的模块成品。xl6009自动升降压,但是功率低了,不够用。
还有fp5139的模块,也是自动升降压,sepic结构。
看着好像应该不错,外部MOS,共模电感,图腾柱驱动。标称最高功率35W,但我想既然是外部MOS,应该不止这点功率。

买回来测试带775电机,一接上就烧MOS,真是气人。换上MOS,测试短路,又挂MOS。真是不能忍。

后面想想34063也可以做,外挂MOS,功率应该也能做大。
于是画了电路图,找洞洞板开焊。

基本原理图,先焊验证板,限流先不加。

左边自己焊的,右边是买的。
电容用的高频低阻电容,电感是100uh 6A。
MOS是3205.

一开始用的定时电容是102,大概33K的开关频率。能听到电感叫,有点奇怪,效率只有六十几。

后面换成471,频率提高了,电感也不叫了,效率也提升了。看来频率影响真是大。

下面是与成品模块的测试对比。
使用一个珐琅电阻做负载,阻值22.5.
电压22.5V时刚好1A电流,方便计算。

这是34063的,输入10V,2.82A,28.2W。
输出22.53V,1A,22.53W,效率为79.56%。

这是fp5139,买的模块,输入10V,2.91A,29.1W。
输出22.5V,1A,22.5W,效率为77.32%。

这个是34063,输入10.1V,0.72A,7.27W。
输出11.24V,0.5A,5.62W,效率为77.3%。

这个是fp5139,输入10.1V,0.84A,8.48W。
输出11.23V,0.5A,66.21%。

这是34063,输入10V,0.68A,功率6.8W,
输出5.0V,1A,功率5W,效率73.52.

这是fp5139,输入10.1V,0.7A,7.07W。
输出5V,1.06A,5.3W,效率为74.96%。

总体上看,自己做的34063的模块,效率比买的fp5139要高些。
所以说34063还是不错的,买的模块也不一定都是好的。

34063带负载的波形

上升是比较陡的,下降还是不够陡,还能接受。

空载时则是间歇工作。

34063的波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不仅占空比会变,开关频率也会变化。好像说是导通时间一定,调整关闭时间实现占空比调节,自然频率也跟着变。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fp5139则是定频,纯调节占空比,180Khz。

空载时也是间歇工作。

实验下来发现34063主要发热的是电感,其次是耦合电容,然后是MOS管。

fp5139模块则是耦合电容最热,在测试22.5V 1A负载时,时间久了电容居然会冒烟,还有塑料的烧焦味,手不能碰。
其次是电感,MOS不是很烫,估计是驱动波形比较好吧。

最后还是想问问大家,50W左右,12V输入的升降压电路有没有推荐的,效率能在80%以上最好不过了。
这两个模块都不够完美。

网友A:
楼主画的这个电路图看得我头晕(=_=),咋就不能少绕几道弯拉直伸直一些呢("▔㉨▔),用的sepic拓扑,34063直接用效率不高用来推mos还是不错的~

网友:
记得N年以前的路由里喜欢用34063...

网友B:
34063这样也是物尽其用了。电路频率再高点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063这样也是物尽其用了。电路频率再高点会怎样?

34063最高也就100K了,效率好像会提高一点点,不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的这个电路图看得我头晕(=_=),咋就不能少绕几道弯拉直伸直一些呢("▔㉨▔),用的sepic拓扑,34063直 ...

绕的是后加的限流电路,实际也没用上

网友:
也有一种buck-boost电路
LT有专用芯片

网友:
大功率输出,电感很重要,电感很重要,电感很重要,
市面上的电感,标记6A的用到4A时电感量有可能就剩50%不到。示波器看每波电流上升率,向上翘的都不够。多少MOS都不够烧的。
对于SEPIC电路,电感,传输电容,和MOS管的品质直接影响效率。两电感最好绕到同一个磁芯上。
另外带电机,如果输出不限流,对电源功率要求加倍,2倍,3倍。
===========================================
可以说说你的电感参数计算过程吗?

网友C:
如果频率100K,占空比50,T=5uS,VCC=12V,I=4,算上效率峰值要去到10A以上。MOS管尽量用20mΩ以下的。电感发热和MOS发热都有可能是因为电感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频率100K,占空比50,T=5uS,VCC=12V,I=4,算上效率峰值要去到10A以上。MOS管尽量用20mΩ以下的。电感 ...

我是手头有啥就用啥。
那个fp5139,我把两个电感间的耦合电容去掉了。
效率居然提高到85%。
真是神奇,带负载能力也没见下降。
感觉sepic结构,去掉耦合电容就成了反激电源。

网友D:
有成品睿登dph系列,就是老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成品睿登dph系列,就是老贵了

睿登还是买不起,满足要求的模块肯定是有很多,但是都不便宜。想自己做个便宜够用的。

网友:
在下新手,问下右边的运放电路有什么作用?是构成反馈了?

网友:
34036一个万能的芯片,可以折腾很多东西

网友(2019-07-07):
高手在民间,学习了!

网友(2020-12-12):
有fp5139的模块,也是自动升降压,sepic结构。,,,,最大也就3A,775电机恐怕要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