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看起来”真的很快——三星850、860EVO折腾记

楼主(2019-03-03):
新买了一块250GB容量的三星860EVO给旧电脑升级

300整到手的,说实话,我虽然不太喜欢三星这个牌子,
但它家储存类产品除了机械硬盘我还是觉得不错的,无论是存储卡、内存条、SSD……
只要价格合适

又需要,三大家SSD里,我一般首选或者备选都是三星的

盒子包装还是很简洁的

然后先声明一下,我为什么选SATA接口的而不是M.2 nvME的固态,
因为我还在用着WIN7的系统,安装好后使用有好几年了,软件比较多
主板虽然打过M.2 nvME的驱动,但这次直接克隆系统的话,兼容性不是很好
要想稳定,我还得重装一次系统,那些软件一个个装好太麻烦了

这台机原来用的固态是三星的850,系统也是克隆上去的,用了半年不到
120G装系统是够用了,总感觉做其他事这容量有点小了,比如给一些平面设计的软件做暂存吧,剩下就5G不到的空间
常用的软件有些还只能装机械硬盘里,这次换更大的860 evo就是这个原因

克隆好系统,把空间重新分配一下
C盘大一点,剩下的全给D盘吧

CDM跑分,开机的话是20秒左右,软件照样秒开,
别嫌弃20秒开机慢了,除了这个SSD这电脑还塞了四块机械硬盘呢
全部加载后开机,这速度其实还算可以的

AS SSD跑分,NvMe的比不了,但算SATA里不错的了

然后准备在 三星魔术师跑分,这时候发现问题了
作为一个卖点的rapid模式竟然无法开启,难道是我换硬盘后软件出错了?

(  RAPID技术实际上是一种用系统内存为SSD加速的技术。
用户可以选择开启或者禁用,它必须通过三星Samsung Magician控制。
RAPID将使用不大于系统内存25%的空间或不大于1GB的内存空间。
在工作时会生成一个过滤驱动,它会跟踪SSD的写入操作,并以Block为单位的数据进行缓存)

之后卸载,重新下载了驱动和软件。

这下才可以开启了

速度开始鸡血起来

拿CDM小测一下。。。我勒个去,什么鬼??

实际使用话还是参考最上面跑分。不过,开启了RAPID除了跑分好看些,
也有别的好处吧,据说占用的一部内存做缓存,能避免一些缓存直接写入到SSD上
能增加颗粒的使用寿命,毕竟现在看起来还比较划算的SSD差不多都是3D TLC,
真正的MLC的价格依旧坚挺
但RAPID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会占用一部分内存,配了8G以上内存条的机器还好
要是一些4G以下的,这个功能不但没有加速什么,反而还会造成内存不够的情况

网友:
三星的挺好的  一直用 啊

网友A:
测速选的1G,都是在模拟SLC里面跑,速度当然快,选20G以上的测速试试,大不一样。

网友B:
内存当硬盘的功能不错啊,不知道意外断电后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当硬盘的功能不错啊,不知道意外断电后会有什么后果

就跟傲腾内存那种技术差不多,意外断电的话,只是内存上准备写入SSD的缓存不见了。对SSD影响不大。话说SSD比较怕意外断电吧,我同事、朋友有些固态还扔在我家里,金士顿、闪迪、东芝的都有,有些死透了,有些还得重新开盘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速选的1G,都是在模拟SLC里面跑,速度当然快,选20G以上的测速试试,大不一样。 ...

刚刚测了一下,关掉rapid,20G测试读取写入比原来低了35%。也还算正常的。不过两块盘用的时间还算不久的,2年后很难讲。

网友C:
换下来的120G 50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下来的120G 50收了

这个帖子有点长,我分页了,你可能要翻页看一下,后续是120G的850我装在捡破烂那台电脑上升级了,
不准备卖。捡破烂那台电脑我之前也发过帖,配置还过得去,所以850成绩看起来也还行

结论忘记说了,850不值得买,因为价格和860 evo一样,都是300+,850容量小一倍,速度没860evo快,颗粒又差不多。而且三星的保修又是按时间或写入量算的,850在这方面更没有优势了

网友D:
不是说win7不支持uefi启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win7不支持uefi启动的吗?

Windows7是32位完全不支持UEFI启动(确切的说后期的8、10 32位的都不支持),Windows7 64位其实是支持的,但只有用原盘装系统的时候要去设置一下磁盘格式,Ghost那种装法,好像自己会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win7不支持uefi启动的吗?

是的,只是支持部分uefi特性,所以win7启动需要csm兼容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当硬盘的功能不错啊,不知道意外断电后会有什么后果

只是数据好看而已,断电时缓存数据多的话就会死得很惨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7是32位完全不支持UEFI启动(确切的说后期的8、10 32位的都不支持),Windows7 64位其实是支持的 ...

Windows7 64位也不支持纯UEFI启动,需要csm兼容模块,主板没有csm就只能在Legacy模式

网友:
这个盘也就一般~

网友:
惊喜是 看到了螺丝刀,失望的是螺丝刀怎么没派上用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只是支持部分uefi特性,所以win7启动需要csm兼容模块

哥们,你刚好说反了,CSM模块是反过来让UEFI主板兼容老的bios系统的,,所谓传统的Legacy模式其实是CSM的子集,CSM提供了不同等级的启动方式,很多反人类的纯EFI Windows 10本本因为缺少CSM模块不能装XP甚至win7 32和老版本win8都装不了,不是驱动层原因,是根本无法引导或者引导进去就内核死机

网友F:
楼主,你的860EVO 250G固态盘,总容量233G,C盘区占100G,D盘区占133G。那op预留空间是多少啊?你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860EVO 250G固态盘,总容量233G,C盘区占100G,D盘区占133G。那op预留空间是多少啊?你取消了? ...

那我倒是想请教一下你,OP预留我之前也有在图吧了解过,但说法不一致,是你的话,会单独分个区预留多少?25%?10%? 还是相信每块SSD出厂时已经把7%的空间作为预留,不要把文件塞满整张盘就行了,正常分区就这样?   另外,那块860并没有重装系统,这个系统还是4年前在一块60G的闪迪SSD上安装的,之后克隆到850,再又克隆到这块860。

网友(2019-04-05):
860EVO 250G也刚到手

网友:
16g 32g 玩游戏
rapid 也不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