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手维修家里洗衣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症状。

楼主(2019-03-03):
海尔变频双动力洗衣机  XQS75-BZ1626  ,情况如下。

1.正常洗涤,进水正常,波轮和内筒都不转,电机位置有哒哒声响,剧烈摇晃后有可能会转,但是不长久,还是会停下来。

2.要是第一条发生,手动停止关机后,重启按脱水,水能正常排出,但是电机也不转,也有哒哒声。

3.关机一天后再按脱水,能正常排水,也能正常旋转脱水。

4.当初怀疑是离合器问题,已经换了新的,故障依旧,排除离合器问题。

5.现在怀疑是电机的问题,三根电源线分别是  灰  红   白  ,灰红 9.4欧,  红白9.4欧灰白 也是9.4欧,是不是电机坏了?

各位大佬有什么见解,急求,在线等。

网友A:
检查下电机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电机启动电容

唯一看起来像是电容就只有这个了,但是上面的英文写着是EMI滤波器吧,而且是5根线,该怎么测量?

网友B:
这是个变频洗衣机,用的是无刷电机,没有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变频洗衣机,用的是无刷电机,没有启动电容

我测量的那些绕组电阻正常不?

楼主:
大家都忙于工作么?一天过去了,没得到回复。

网友C:
电机是木有问题的,,,UVW三条线,,,板的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木有问题的,,,UVW三条线,,,板的问题多,,

面板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唯一看起来像是电容就只有这个了,但是上面的英文写着是EMI滤波器吧,而且是5根线,该怎么测量?

这个确实是EMI滤波器,不是电机电容

楼主:
忘了说,这故障不是突然出现的,以前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不转,然后又恢复旋转;后来不转的几率和时间越来越长,到现在干脆就不转了。

网友D:
思路应该转到控制电机动作的主板上。

网友E:
控制板继电器坏了,

网友F:
按照型号论坛和度娘都搜一下,确定是电源板还是主板问题,然后直接淘街换板。小白适合这种等级,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思路应该转到控制电机动作的主板上。

控制电机动作?

电机是310V的,按键面板应该没这输出能力吧,那会不会是变频器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型号论坛和度娘都搜一下,确定是电源板还是主板问题,然后直接淘街换板。小白适合这种等级,我就是这么 ...

这型号百度出来的结果几乎全是卖洗衣机的,剩下少得可怜的维修问答都没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板继电器坏了,

是这个控制器??

网友:
接触不良虚焊的可能性大,仔细找找,如果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哒哒声说明逻辑单元没问题,查一下给继电器输出供电的有没有虚焊,继电器与功率版的连接线有没有虚接,功率版各焊点有没有虚焊,你第一张图右手边那个变压器应该是给继电器输出供电的,继电器就是变压器右边那两个白色的长方体,第二张图是功率版仔细看看。

网友G:
我家的海尔变频滚桶洗衣机,变频电机一年一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控制器??

可能性比较大,拆下来检查检查,用电吹风吹吹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的海尔变频滚桶洗衣机,变频电机一年一换

你的什么型号?有这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