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化繁为简-重制贴片利器PTC恒温焊台-小米铝合金底座

楼主(2019-03-03):
10块钱折腾小巧简便恒温-数显-可调LED电路板加热台-辅助BGA预热台|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2540

给数显PTC加热板装个底座,丑丑的哈哈哈哈|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3853

数显PTC控制板ntc电路局部实绘附维修案例和接线定义|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4846

后来收拾屋子,那丑玩意太占地方了,果断拆散把底座扔了。

最近焊贴片元件比较多,是时候把它组装起来了,再做恒温数显可调是没着精力了。
还是化繁为简吧,利用PTC特性自己恒温250摄氏度好了。
正好有个小米充电宝外壳,多年前买的套件装的大红袍,
主板坏了,电池送坛友了。
这个铝合金外壳不错,当底座正好。

画十字线定位用

比划一下打孔位置,打一个坑定位

小号麻花钻孔

中号麻花扩孔

中号麻花扩孔后基本位置是对的

比划一下铜螺柱

用大号麻花扩孔

用小号自攻螺丝扩孔

用大号自攻螺丝继续扩孔

没有丝锥,只能用不锈钢螺丝强行攻丝

拧上铜螺柱,攻的丝很顺滑

比划一下安装位置,基本OK

上高温垫片隔一下,方便上瓷环隔热

没有平头沉孔螺丝了,凑合吧

上螺丝,基本固定稳固

接线和开关过程略

底座还是很稳定的

寨米哈哈哈,收纳很方便小巧

向上是0,向下是开,要是反过来就好了,懒得调整了

刮锡浆,上贴片,加热看效果

感觉效果还不错,省的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焊了。

就差钢网啦,就可以批量生产咯

没有钢网也玩手工锡浆贴片-论手工涂布锡浆的不均匀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20

end

网友A:
用ppr热熔器的路过,顺便给楼主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pr热熔器的路过,顺便给楼主点个赞……

谢谢捧场,哈哈,只要是发热的,坛友们都可以用来拆焊板子,哈哈,其实还是恒温数显好,没有合适的壳子装显示屏和按键,还是算了。

网友B:
感觉架得有点高了

网友C:
不错不错,这是要开厂的节奏呀!
木牙膏了

网友:
换成短点的铜柱就更好了

网友D:
要是焊灯条,加热台太高你就知道有多不爽了。

网友:
大红袍原来是送给我了。

网友E:
好手艺,我还以为你要小米充电宝供电呢

网友F:
我是弄块废PCB当底板

网友C:
充电宝壳子里加没加配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这是要开厂的节奏呀!
木牙膏了

。。。。。。。。开不起,哈哈,瞎玩玩哈。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架得有点高了

确实高了点,下次换成短一些的铜螺柱,那天懒得翻箱倒柜啦,看到啥用啥了,很凑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焊灯条,加热台太高你就知道有多不爽了。

谢谢分享经验,哈哈,太高了焊灯板另一边就得有平齐的架子,不如灯板没法贴合发热面。下次一点换短一点的铜螺柱。
就是觉得这个铝合金外壳扔了也可惜就改成底座啦,电池是笔记本里面拆的,扔掉两节不行的,剩下四节还凑和,上次发货就塞箱子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手艺,我还以为你要小米充电宝供电呢

谢谢捧场,哈哈,充电宝供电有点过份啦,得三百瓦功率。。。。。低压ptc可不多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弄块废PCB当底板

好办法,简单实用,加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壳子里加没加配重呢?

木有加配重,铝合金外壳还挺厚实,还算牢固,发热板尺寸也不大,下次搞个大的,不然焊一次贴片得焊完左边焊右边

网友G:
闲置利用好,就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闲置利用好,就是太高了

谢谢捧场,一定把铜螺柱换成短的

网友:
假小米,雷总表示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