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电脑改可调电源一个zvs感应加热简直无敌组合

楼主(2019-03-03):
前段时间做了个zvs加热没有合适电源,年前赶上坛友35包邮锂电钻活动,有幸抢到一把,再在淘宝上用红包撸了很多零件。用掏汰6105电脑电源做了3.6--30v可调电源,我的第一次电脑电源改装居然就成了,只做了调压没做调流先从简单的来。用的loneadcd坛友的方案我认为这个最简单。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啸叫声,用了很多办法比如接地选择,连线选位,换阻值改变占空比终于使啸叫声变小。以前电源做好不好安装成形,现在电钻在手天下我有很快就在金属面打孔安装好。把电路板组合好电源调到24v电源马上保护了,断电后再通调到18v供电不再过流保护,一会儿铁杆就烧红了。在3.6v12v30v都分别做了输出短路测试电源保护功能正常。自从来到坛子里什么都想自己做了,最后一图神器镇楼

楼主:
面对你是元件面

网友:
用ZⅤS感应加热是个好用途

网友:
做的漂亮,改的也漂亮,组合到一起更漂亮。

网友A:
这个不用加水冷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加水冷散热吗?

我试过用这个电脑电源18v供电发热可以接受,中空管里空气散热

网友B:
1. 散热片感觉单薄
2. MKPH电容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散热片感觉单薄
2. MKPH电容哪里买的

可以在佐田旗舰店把零件买齐,场管用的IRF2907内阻非常小比常用的3205,75N75好太多,18V供电几乎没有温升

网友(2019-07-05):
引用 楼主:
可以在佐田旗舰店把零件买齐,场管用的IRF2907内阻非常小比常用的3205,75N75好太多,18V供电几乎没有温升 ...

都需要买些什么啊

网友C:
之前做的zvs电容老是发热鼓包,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9-08-08):
留个眼,ZVS加热

网友:
留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做的zvs电容老是发热鼓包,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电容类型 用错了吧。要用电磁炉上的谐振电容。耐压一般在1200v。

网友(2020-04-02):
ZVS加热,Mark下

网友:
高大上的高频感应加热被你玩的这么接地气

网友(2020-05-11):
谢谢分享,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