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确认了,固态电容不适合做音频电路。SONY SRF-59

楼主(2019-03-03):
最近迷上了,用索尼收音机接耳机听广播音乐。感觉这音质比听MP3,或是手机音乐好

手痒,换上刚淘的三洋固态,感觉声音变无味了。。。不生动

百度了,固态是有这中说法,不适合音频

于是换回电解电容,再加一颗钽电容。声音又变回动听了。。。

网友:
这成色可以啊,音质怎样?

网友:
 恭喜楼主有2只真正的金耳朵。

网友A:
用FM来做音源对电路的音质进行判定是不够充分的。电解电容或固态电容的品质也应进行实测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FM来做音源对电路的音质进行判定是不够充分的。电解电容或固态电容的品质也应进行实测确定。 ...

当电铬铁的温度超过110度,焊接时间超过1秒后,电解电容的品质会发生变化,成为废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电铬铁的温度超过110度,焊接时间超过1秒后,电解电容的品质会发生变化,成为废品。 ...

为了追求HIFI,我都是用502胶水粘的,不敢用烙铁焊接。。。。。

网友:
干电池供电和锂电池供电, 听出的音色也是不同的

cbt

网友D:
这是部消费级别收音机,还不是专业级别的,如果光拼听音乐的音质的话,那现在很多手机和MP3播放器都吊打它。
DAC解码+无损,配一副多单元的圈铁,怎么玩都可以
但听广播的话另说,MP3那小的可怜的波段和天线,手机的话,现在都没有收音机的功能了,即使有搜台又不准,灵敏度又差。
还不如弄个小收音机实在。

网友:
哪个是钽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追求HIFI,我都是用502胶水粘的,不敢用烙铁焊接。。。。。

502胶水不行  会挥发 会吸水 影响音质 高端的hif 都是用绳子绑管脚的 i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追求HIFI,我都是用502胶水粘的,不敢用烙铁焊接。。。。。

502不好换,我都是704,要换的时候一扣就下来了,特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部消费级别收音机,还不是专业级别的,如果光拼听音乐的音质的话,那现在很多手机和MP3播放器都吊打它 ...

我不是故意喷你啊!首先大法是不容你诋毁的,另外FM音质在声场的宽泛性讲比一般mp3肯定强,至于HiFi的设备我也没什么体验,但FM立体声的电台播音音效属实的好!车载主机播的CD里的音乐没有音乐广播里的解析度高,高音没有FM透彻低音没有FM浑厚!实测不接受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故意喷你啊!首先大法是不容你诋毁的,另外FM音质在声场的宽泛性讲比一般mp3肯定强,至于HiFi的设 ...

大法的东西是让你买回来享受的,不是像你这样胡吹。还诋毁?你要是说收音机都像SONY ICF-SW30 那样的,说音质很好比的过手机,我还信一点,
我真听过那种音质特别好的那种索尼专业广播级别的收音机,还有第一音响的。但它们的刚上市的价格够你买5台ZX300A,一点都不夸张
但楼主这台就是个消费级,充其量音质就是A27放WMA出来那的水平,要是放无损,这种收音机更不是对手,A27这个还只是一般的MP3,
A845那种老旗舰都打不过的那种,WM1A(黑砖)像那种Hi-Res级别的你更别拿收音机比了,你见过哪个收音机有平衡输出的?
这种收音机你声场再宽再大,有平衡输出配3单元的耳机强?如果没听过我建议你去专卖店听一听,别总活在过去,现在大法家的东西比你吹的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法的东西是让你买回来享受的,不是像你这样胡吹。还诋毁?你要是说收音机都像SONY ICF-SW30 那样的,说 ...

雷军拿的那台索尼金砖一共全国才卖了三四台你让我去哪体验高端?发烧无止境但你在有限空间做更高选择和价位的均衡才是上册,每个人的追求不同,你不管怎么比事实求是讲FM广播立体音乐声要比mp3和CD音域好,FM只是会有一些底噪

网友:
听感是比较主观的指标,主观的东西就不存在谁对谁错的绝对结果,所以说你俩都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法的东西是让你买回来享受的,不是像你这样胡吹。还诋毁?你要是说收音机都像SONY ICF-SW30 那样的,说 ...

膜拜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雷军拿的那台索尼金砖一共全国才卖了三四台你让我去哪体验高端?发烧无止境但你在有限空间做更高选择和价 ...

你个假索粉,1A是黑砖,没卖几台的1Z才是金砖,大法家旗舰里最好认的两个的型号,你这都能搞错,还说我诋毁索尼。搞笑,怕不是你是隔壁任天堂派过来的吧!
现在又吹的厉害了,又好过CD了,索尼Discman了解一下?,电台以前都是放CD,现在都是网上下的音乐,从数字信号转成模拟再转成模拟,出来音质还比CD好?呵呵
还有,你指的那叫音效(EQ),收音机的我承认是还行,和胆机、黑胶、开盘磁带机一样,有种数字播放器模拟不出来的音效,因为是直播,不同电脑后期效果那么冷艳,更多有种暖靓的感觉,但你要说音场大音域广,那就有话说了,你自己也承认解析力弱了些、又有底噪,和那些数字信号独立解码器比,同时拥有无损音源和心型音场都是标配的去说谁比谁好无疑是扯蛋的。
还有,别跟我扯什么性价比和追求,就事论事ok?真正音质好的收音机也不比高端播放器便宜,田忌赛马的道理谁都懂,但真正拿最优等的去拼,谁更好显而易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个假索粉,1A是黑砖,没卖几台的1Z才是金砖,大法家旗舰里最好认的两个的型号,你这都能搞错,还说我诋 ...

本身就是田忌赛马的事你非抬杠我有什么办法,用嘴低的付出换同样的体验我说的有什么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身就是田忌赛马的事你非抬杠我有什么办法,用嘴低的付出换同样的体验我说的有什么不妥! ...

抱歉,我是用耳朵去比,你是用嘴。还有,我也不是故意要喷你,我就是要喷你,看你这么说索尼我非常不爽!!!
田忌赛马的话你知道你是怎么比的不?你拿优等马比下等马,然后告诉我下等马有多差,具体差在哪还自相矛盾。还有,有个观点我非常不认同你,能换来更多体验的是用钱。用钱懂不?钱到位,开脑放、设备什么都好说,你爱听收音机申请执照开个台玩都行,拿大奥2代听收音机都佩服你,再跟我讲这些

网友:
好的收音机遇到好的台,还是很有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