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曲折之路~ThinkPad T480笔记本拆机更换SD卡座

楼主(2019-03-03):
这台ThinkPad T480是2018年10月份买的港行的,7780大洋,实在是让人失望。本来想买雷蛇灵刃15,无奈即使美版也得1万+。其他品牌要么外观看不上(大下巴就算了,下巴后边还有下巴),要么重量无法接受,要么完全无法升级配置,要么接口太少,连USB-A都没有。

最后选了T480。当然它边框实在太宽,跟不上时代了。但是厚度和重量都不错,接口相当多。

但是品控相当差:首先合盖后,BC两面左右两侧缝隙严重不一致,一边严丝合缝,另一边中间缝隙特别大。然后小红点也是歪的,自己取下来重新装上才好。再然后键盘右下角不稳固,按压会有响动。最后用了不太多,电池就有明显的衰减了。其他还有一些软硬件的小毛病就不说了。

拆机图

本来是256G SSD+500G HDD。我把500G的机械盘换成2T的了。

2块电池,其中1块是内置的。

最近坏了。SD卡座用了没多少次,就坏了。内部的塑料断了,SD卡固定不住了。

这种SD卡座实在太难找,刚坏的时候淘宝大概找了找,连类似的都没找到,更不用说一模一样的了。

卡座拆下来。

清理焊盘。

最近淘宝仔细找,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找到看起来一样的,而且只有1家卖。不过收到货还是发现有好几处区别,

首先固定脚位置和宽度不同,然后引脚那里塑料高度也不同。总共4处不同。

历经种种尝试,修改,打磨,最后终于装回去了。贴上双面胶固定一下上边的不锈钢壳。

工具就是虾牌手电钻。虾牌电池真不怎么样,换电池成本比买个新的都贵,只能凑合用了。

结束。

网友A:
虾牌能用就用着别嫌弃了,造福了多少需要简单折腾的主?(重度使用的除外)
那个价,自己找材料拼是拼不成了

话说,这SD卡座,是怎么坏的?确定不是卡在里面,自己直接拉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虾牌能用就用着别嫌弃了,造福了多少需要简单折腾的主?(重度使用的除外)
那个价,自己找材料拼是拼不成了
...

某次正常使用就坏了,没有暴力插拔。塑料断了一截。

网友B:
2018年10月份买的,还在保修期的,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不退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8年10月份买的,还在保修期的,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不退换呢?

港行的返修成本比自己换高不少吧?

网友C:
联想笔记本电脑现在质量品控太差了。。。单位的几台新买没多久小毛病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想笔记本电脑现在质量品控太差了。。。单位的几台新买没多久小毛病不断 ...

买的我很后悔呀,没想到联想这么垃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想笔记本电脑现在质量品控太差了。。。单位的几台新买没多久小毛病不断 ...

以前办公室的十几台T450几乎就没有没修过的

网友E: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请教一下大师如何拆下sd卡座啊?我试过用风枪吹,手艺太差,掌握不好,把座子塑料都吹变形了,虽然是坏座子,也想完整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请教一下大师如何拆下sd卡座啊?我试过用风枪吹,手艺太差,掌握不好,把座子塑料都吹 ...

用烙铁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的拆,加热用镊子挑起SD座引脚就和焊盘分离了,最后拆固定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烙铁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的拆,加热用镊子挑起SD座引脚就和焊盘分离了,最后拆固定脚。 ...

感谢大师指导,学习了,我回去实践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不是经常把电池充满了一直不用? 锂离子电池长时间保持高电势的话, 容量的确会下降的.

如果长时间不需要用电池, 楼主可以用联想自家的电源管理让电池电压保持在11V附近, 预计需要用电池再让它充满. 不过就算是不充满, 临时要用的话, 剩余的这60%左右的电还是可以用个几个小时的.

联想的品质确实越来越差劲. 单位采购的一批电脑用了几个月, 机械硬盘的PCB就被减震的橡胶垫释放的物质腐蚀而损坏. 还好硬盘冷了以后通电还能勉强运转十来分钟, 于是就分批次把数据拷贝出来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我们这的售后倒是不错, 立刻申请了硬盘, 不多久就换上了新的, 橡胶垫也换掉了.
同一批次的另一台电脑的键盘居然也在近期坏掉了, 使用不到一年... 真的是匪夷所思...

我其实挺喜欢ThinkPad的, 第一是外观可以, 方正, 比较愿意接受. 另一个就是电源管理比其他的强大, HP没有电源管理, 插上电, 电池就会一直充到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办公室的十几台T450几乎就没有没修过的

感觉从T440开始就不行了. 还好我买了个二手的T430  还不错, 摔了几回, 只是外壳一点点痕迹
还有一次发火一巴掌拍到键盘上, 拍得花屏了, 不过重启以后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哈哈哈

联想的新机不敢再买了...

网友F:
楼主头像里的猫和我家的好像好像啊, 一眼看过去还以为就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头像里的猫和我家的好像好像啊, 一眼看过去还以为就是我的

这是我姐的猫,叫端午。你家的叫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姐的猫,叫端午。你家的叫什么?

叫做笨笨, 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网友:
笨笨

笨笨

是不是很像呢!

网友:
8000rmb,土豪金大师

网友:
联想这几年笔记本确实不行了,我们单位更换笔记本同事现在都选HP的

网友:
就这结构居然叫ThinkPad 叫神舟优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