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论坛首拆。韩国SK smart beam迷你投影仪

楼主(2019-03-03):
意外得到一个 韩国SK smart beam迷你投影仪,由于过充导致电池怀孕涨破外壳。
本以为把电池弄好后可以正常工作,拿来给孩子们看动画片。
没想到连续工作十几分钟后画面就会偏色然后自动黑屏。
大卸八块后发现是光机上的LED散热不好导致,重新涂抹硅脂后故障排除

体积只有4.5cm立方

体积只有4.5cm立方

体积只有4.5cm立方

下半部分是怀孕的电池,应该是两个2000mah的叠在一起的

上半部分是光机,扬声器和主板

分离主板

主板背面

主板正面

分解光机和散热器

散热器这个部分与光机上的LED散热片根本没有接触到,难怪会工作一点时间就保护了,
重新涂抹硅脂后就工作正常了

晶格是菱形的

这么小的体积,电池充满电可以用一个小时左右,640*480的分辨率亮度也还可以,看动画片很合适。
支持HDMI输入,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支持手机同屏。

网友:
很小很不错啊。

网友:
京东看了下,这种微型投影仪还挺贵。

网友A:
有HDMI插口的无线同屏器

网友:
什么动画片啊,像大雄和静香

网友:
那么mini的应该不便宜噢~

网友:
分辨率低了点,别的都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HDMI插口的无线同屏器

应该是有线同屏吧

网友:
投到天花板上,躺床上看动作片

网友:
有个720p的,用的很爽,大约36w左右。屏幕为100寸,

网友:
不错的,这么小的体积能看大屏~

网友:
的确挺小巧的···像个魔方···有要转它几圈的冲动···

网友B(2020-02-02):
您好,我有个smart beam,也是开机一会就黑屏,但是有声音。我想拆开,但是不知道怎么拆,想请教您一下~另外您是用那种电池给它换的电池呢?谢谢~

楼主(2020-04-09):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有个smart beam,也是开机一会就黑屏,但是有声音。我想拆开,但是不知道怎么拆,想请教您一下~另 ...

四个角的装饰盖可以扣开。好像是拿胶粘的。抠开以后有螺丝。电池是某宝找的一块差不多大的

网友:
废品站几十块收的一个,用着还可以!

网友C(2020-05-10):
引用 楼主:
四个角的装饰盖可以扣开。好像是拿胶粘的。抠开以后有螺丝。电池是某宝找的一块差不多大的 ...

我也想换电池,电子市场修电脑的都会换吗?或者能劳您换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换电池,电子市场修电脑的都会换吗?或者能劳您换可否? ...

有个电烙铁就换了。挺简单的。不换电池用充电宝也行。

网友(2021-05-24):
目测应该可以改成小米智能投影仪

网友:
我用雷克赛恩的A8,1280X720分辨率,放床头也刚好,原来朋友用了几年因为散热问题导致绿色光源驱动出问题偏色,送我后修复折腾散热,原来工作散热片温度将近80℃,通过增加热管散热片以及优化风道,温度降到50℃左右,

网友(2024-05-07):
您好 这个不用电池直接usb供电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