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博乐充电宝,以及给它做防水

楼主(2019-03-03):
之前快充版本坏的,换了普通版本,我之所以买这种可拆卸充电宝,就是想以后野外求生的时候到万不得已,电池还能拆卸下来使用,或应对个别电池损坏,做三防也是想适应全天候环境,当然耐摔就没办法了。
第一步:用稀释剂清理主板上的残留松香,要反复清洗多次,如果残留松香会直接影响防水效果。
第二步:刷防水漆两遍,中间隔半小时左右。
注意事项:我刷的时候就不小心刷到迷你USB接口,最后反复用稀释剂清洗才能使用,另外还要避开开关,如果刷到开关就悲剧了,这恐怕只有更换才能解决。

网友:
这种防水漆用途很多,可以手绕服务器拆机风扇无刷电机,但硅钢片的塑料已经粉碎脱落,直接绕线圈会跟铁芯短路,先给铁芯刷几层涂层绝缘,然后绕线圈。

网友:
说到野外求生 我撸了两块太阳能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