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淘汰的智能电表刷机破解思路

楼主(2019-03-03):
最近一直在研究怎么破解智能电表密码的问题,试过了很多办法,一直无法破解。最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知道密码的电表芯片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存储器内容,因品牌不同原因,刷文件后可以清零,但系统不兼容,老是出问题,暂时不能解决。如果谁能提供不同品牌的文件,大家都可以破解密码,这是个思路,希望大家积极提供存储器文件,给大家一起共享。下面提供刷机清零后电表图片,所使用电表为华力DDSF284多费率电表。

密码003

供电局电表无密码

网友A:
这个电表有没编程键的?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华立电表。最近也是在动那个24C256。
编程器读出来,看不出来什么。没有项目定义。
还有。发现如果不装24芯片,发现也是显示page,从0到99。
也在想如何破解,没有思路

网友B:
能不能调整,表的刷新速度的!这前改没注意,现在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表有没编程键的?

有的,就是没有密码,只能硬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调整,表的刷新速度的!这前改没注意,现在没工具

应该可以,没有密码不能实现,只希望有人能提供有密码的文件备份

网友:
我的也是没有密码

网友:
只能说給个思路你,

像24cXX系列存储芯片,数据一般都是明文的,

但数据读法你要清楚,012345密码读出芯片:10 32 54  00

网友C:
我挺好奇红外是干什么的,有人普及一下他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挺好奇红外是干什么的,有人普及一下他的作用吗

校表时用的多,在表台上

网友:
个个厂家都有独立的软件,哪天你要能找个集中器就好了,一直想看看什么原理

网友D:
破解电能计费造成电力公司收费损失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这种事可不要踏雷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挺好奇红外是干什么的,有人普及一下他的作用吗

那个是掌机抄表或修改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解电能计费造成电力公司收费损失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这种事可不要踏雷池。。。 ...

主要用于旧电表在出租屋使用或该功率计,电网的表没胆量改,动了肯定知道。

网友:
坐等大神们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破解电能计费造成电力公司收费损失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这种事可不要踏雷池。。。 ...

只是想研究下软件运行原理,为了学习思路,这个不犯法,

网友E:
这个表有加密芯片吗?有个DDZY1506-Z电表不能清零

网友:
楼主能否用串口软件监控一下   清零时的收发数据(密码对错的)       我手头有两个一个不知道任何密码  一个密码是03  这个密码等级很低只能更改显示翻页内容  我监控了他的数据   密码正确 错误 返回的数据  长度是不一样的      我的思路是写一个上位机软件密码滚动穷举发送  收到数据判断长度   从而锁定密码   这样的前提是你得有一个   超级密码收发的监控数据   以及错误密码 数据收发格式     我那个03密码太低级 不是超级的  软件动手写了一点又放下好久了     我抽时间再研究

网友:
这种表通信协议有国家标准  大体上都相同  可能个别厂家有点小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有加密芯片吗?有个DDZY1506-Z电表不能清零

芯片没有加密。但看不明白密码在哪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