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四季沐歌太阳能热水器拆机清理水垢作业

楼主(2019-03-03):
找了个村里一个比较懂行的搞的,我帮他接进户线他帮我搞这个…话说这玩意儿真特么的不好搞啊,用了三个小时,服役了5年水箱水垢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的箱内空间,液位传感器,电加热棒,溢流口全都看不到了都被水垢完全覆盖了……带水操作没有功夫拍照就留了两张照片,不知道除垢剂那玩意儿好不好用,这玩意儿太不好拆了,见过几个拆爆管的,设计有缺陷啊…

网友A:
装个前置过滤器会好些,我家的七年了我拆开看看没多少水垢,买了两包除垢剂加进去加热到60度,放几个小时再拆开清洗就行了

网友B:
按装了后10年没清洗过
打雷坏过控制器,加热管原配3kw,后来换了1.5kw
300L的罐子,冬雨连绵,早上加热到晚上还不够50°,后来干脆安装了2台储热电热水器,
之后不在加热,冬天天气好基本能上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前置过滤器会好些,我家的七年了我拆开看看没多少水垢,买了两包除垢剂加进去加热到60度,放几个小时再 ...

放除垢剂还得拆开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装了后10年没清洗过
打雷坏过控制器,加热管原配3kw,后来换了1.5kw
300L的罐子,冬雨连绵,早上 ...

你那个必须得清洗了,我这个现在温度倒是能上去就是液位不靠谱了,水位检测的四根电极被水垢覆盖成了一个整体…上水一点就显示满了…电加热的话我这个三个小时可以日到60度(零下10度的环境),太阳能冬天两天晴天还可以撸到80度左右,要不是液位不靠谱我也懒得拆它,太麻烦了

网友C:
简单上柠檬酸试试看,不行就换筒吧,现在一个全新的储水桶才三五百块

网友D:
我家的已经废弃了  家里装了个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除垢剂还得拆开清理?

大块的水垢是融化不掉的,还是要拆管

网友E:
我家的15年装的,杂牌货,也没有拆开洗过,发现现在很大的太阳,水温也达不到90度,看来是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质太硬

井水,也就是地下水没有过滤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上柠檬酸试试看,不行就换筒吧,现在一个全新的储水桶才三五百块

已经搞好了,水箱没有腐蚀,清理一下里面还是跟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已经废弃了  家里装了个电的

清理一下有惊喜的,首先你的桶是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块的水垢是融化不掉的,还是要拆管

那就不折腾了,还是拆管处理吧,这样可以搞的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15年装的,杂牌货,也没有拆开洗过,发现现在很大的太阳,水温也达不到90度,看来是太垃圾了 ...

我的是13年装的,跟水质有很大关系的,主要是懒,要是搞个前级过滤会好很多,今天一上午就跑到50度了

网友G:
这水垢是硬水加热后形成的,井水加过滤器是无效的,加软化装置可以预防。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水垢是硬水加热后形成的,井水加过滤器是无效的,加软化装置可以预防。 ...

是不是需要加个镁棒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了,水箱没有腐蚀,清理一下里面还是跟新的一样

那就好

我家这个,内胆是不锈钢的,但是外壳是涂漆镀锌板

现在的问题是外壳有些位置已经锈透了

网友:
水质太硬,勤换镁棒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需要加个镁棒啥的?

镁棒是内胆防腐蚀的,对防止结垢帮助不大。更多知识可以百度硬水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