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扔了可惜-修个山寨三星5V2A充电头

楼主(2019-03-03):
前几天把手机插上充电,过了会去看,从10%变成8%了,插到电脑上过了会又变回10%了,看来是充电头有问题,不是手机问题,
不想扔掉的原因是喜欢这个外观,体积不大,电流不小,瘦高瘦高的

侧面usb接口

空载4.5v都不到,难怪手机越充越少

带载0.1A 电压掉到4v

带载0.2A

表都点不亮了

卡扣的后盖,直接可以抠开来的

电容外衣烧化了,屁股也突出来了

两只一样的情况

背面之前加的几个10uf贴片

拆下电解,贴片用表测了下,还是10uf

电解完全不行了

换上两个拆机10v470uf 这电容命也不会长的,85度的电容,又和整流二极管贴着,很快又会热死

背面又加了两个10uf贴片,总共6个贴片

 空载4.98v

带载1A 5.06v

2A带载 5.05v

2.4A带载 5.14v

其实我不缺充电头,2A以上的充电头应该有7-8个,其中快充也有3-4个,还有自己diy的多口usb充电器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这绿色的台面看着很专业啊,莫非是在工厂?

网友:
尽量不要用钽电容,容易击穿

网友:
妙手回春,小菜一碟

网友B:
LZ把之前的好板子换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绿色的台面看着很专业啊,莫非是在工厂?

我住厂门口,一般去厂里折腾,家里太乱媳妇会收拾我的

网友C:
不缺?我打劫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把之前的好板子换上去吧

尺寸不对,强行换上估计会丑到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缺?我打劫几个

给你的4口板子呢,还不够你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的4口板子呢,还不够你用的

4口怎么够用我可是有30+充电宝的人

网友D:
换过之后能力这么强了啊

网友E:
楼主的这款充电头我有个正版的,但USB 口的位置在侧面,我不喜欢这个设计,每次在墙插上充电,不是被数据线拽下来,就是挡住其他的插头。

我还是比较喜欢三星这种1A的充电头,很小,内部和苹果的差不多,也不怎么发热。

网友:
寨货竟然也有线补,看样子还行

网友F:
电容容量的正常范围是多少?

网友:
将缝缝补补又三年,发挥到了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这款充电头我有个正版的,但USB 口的位置在侧面,我不喜欢这个设计,每次在墙插上充电,不是被数据线 ...

我这个是插在平放的排插上的,插最边上那个孔,线从侧面出来很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过之后能力这么强了啊

标称就是2安的,只是达到了标称的山寨充电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容量的正常范围是多少?

一般电解是-10%以内算合格,也要看等效电阻和漏电

网友:
并这么多电容干嘛?

网友:
电流越大电压越高啊,质量杠杠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