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eFoilPlus路由器不拆机刷breed

楼主(2019-03-03):
ShareFoilPlus是一款带电池的便携式路由器,具体拆机看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2112

测试了一下,可以不拆机刷入breed。我刷的是zte-q7的breed。
更新:经过测试,发现我刷的zte-q7的breed会导致反复进入breed,始终无法正常进入固件!
换breed-mt7620-reset1.bin就好了!请自己在breed里更换Bootloader为breed-mt7620-reset1.bin。

具体方法:
1.Windows电脑打开Telnet。具体请百度,此处不再多说。
2.电脑连上ShareFoilPlus的WiFi信号,如图:

3.准备一个U盘,将breed文件拷贝到里面。我这里用的是breed-mt7620-zte-q7.bin。并且将U盘插入ShareFoilPlus,然后打开ShareFoilPlus的电源。然后进入192.168.168.1打开网络存储,看看识别到了U盘没有。

4.打开cmd,输入telnet 192.168.168.1。账号密码都是admin。

5.依次输入以下命令,命令用途已备注在每句命令后面了。
ls /media/sdb1/breed-mt7620-zte-q7.bin         #查看breed文件是不是存在。你的路径不一定是这个,但一般都在media目录下,请灵活变通更改路径。
mtd_write unlock Bootloader         #解锁Bootloader
mtd_write write /media/sdb1/breed-mt7620-zte-q7.bin Bootloader    #刷入breed

输入最后一行命令之后,会出现“w”字样并持续1分钟左右。这代表正在写入breed,请耐心等待写入结束(下一行出现“#”表示已执行完毕)。不要提前退出,提前退出会变砖。

6. 等待写入完毕,然后断电,按住reset通电即可进入breed。

附用到的文件,以及备份出来的原厂系统编程器固件和eeprom。注意由于breed的问题,这个系统并不能启动。请更换breed为breed-mt7620-reset1.bin即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