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邻居给的迷你吸尘器12V

楼主(2019-03-03):
完全就是山中霸主啊,各位看图,尽情鄙视厂家吧

总共就4个螺丝,一个电机,加上塑料壳

网友:
改一下,用来吹煤炉就爽了

网友A:
看到了电机上面的+号,请教各位老大,为什么直流有刷电机要区分+-极,如果反接除了旋转的方向改变,还会对电机有什么伤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电机上面的+号,请教各位老大,为什么直流有刷电机要区分+-极,如果反接除了旋转的方向改变,还会对 ...

直流电机电极决定旋转的方向,接反不会损坏电极。
但是就不能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电极决定旋转的方向,接反不会损坏电极。
但是就不能吸了

您讲到的这个没问题,但是,就光一个电机,上面也是标着+-极性的,这是怎么个意思呢?难道是按照这个+-极供电,面向输出轴方向,输出轴是逆时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电极决定旋转的方向,接反不会损坏电极。
但是就不能吸了

都是靠离心力甩风的,可能会因为叶片角度问题风量变小,但是正反转都能吸。

网友:
吸力够的话,可以改成电动吸焊锡工具,拆引脚芯片的效率应该比手动的快。

网友(2020-08-10):
很少看到碳刷电机了:St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