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知什么牌子的英制角磨机CLM900AG

楼主(2019-03-03):
某鱼拍的,英制插头。到手后火花很大,换了个碳刷问题解决,只是在刚启动时有一点火花,转起来就没有火花了,最烦人的是护罩是115的,主轴是14的.用100的和125的切割片都不合适,刚刚在某宝上找到一个125改装100的压片,等到手后试试看看效果如何!麻烦大神能看看这角磨机是什么牌子的,还有换碳刷的时候拽掉一个铜辫子,所以就换了一个碳刷,大家知道铜辫子有什么作用吗?望告知,谢谢!

网友:
靠这个铜辫子来导电或加强导电的吧?!

网友A:
使用角磨机注意安全  一定要时刻握紧了!  用完关闭开关  插电前检查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角磨机注意安全  一定要时刻握紧了!  用完关闭开关  插电前检查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

金玉良言使用工具,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角磨机注意安全  一定要时刻握紧了!  用完关闭开关  插电前检查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

补充一下,开启前必须紧握机身,关开关后必须待机器完全停止后才放下。
这是几十年香港回来的模具师傅教的,听起来感觉有点画蛇送条腿,想清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
铜辫子是防止碳刷与碳刷座之间打火

网友:
我有把ACC的碳刷的铜辫子都被我拽掉了,一直用着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