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低成本D一台下载机/发帖机(鞋盒机箱)

楼主(2019-03-03):
家里只有一台电脑,晚上开机下载电影太吵,功耗又大,无法安心入睡,而且那台电脑还是用电视机当显示屏的,需要和家人抢电视才能用(而且我又没笔记本)。最近想动手搞一台低功耗的廉价机器,以解决上述问题,遂跑到地下室翻箱倒柜,找出一些闲置的零件,发扬图吧鞋盒机箱精神,打造一款另类的笔记本下载机。

既然要用鞋盒机箱,首先就要选一款合适的纸盒了。电影院送的红色礼品盒不错,就像这样:

打开看看,纸板还算厚实。

这纸盒还放不了电脑主板,当然要加长加大,脚垫也要做上。

CPU是平均功耗不到20W的1.8G赛扬处理器,配上一条512M内存,BTX主板(带DC转ATX电源模块),没有散热器,怎么办?自己动手搞个被动散热。用细铁丝把2块铝散热器绑一起,然后用502胶水加固,就像这样:

涂上硅脂

用毛线和橡皮条固定住

主板放入机箱时的样子

准备工作完成,接下来制作笔记本电池。找出6节闲置的充电宝拆机电池:

2并3串连接好

3块4056充电板,方便用手机充电器充电

连上线

3块充电板,每组电池分别充电

3个充电板粘一起

电池组做好了,接个汽车灯泡看看,闪瞎眼

接下来把主板装进机箱~
根据主板接口位置,在机箱上作标记打孔。

由于显示屏要装在机箱盖子内侧,所以不直接使用主板上的VGA接口,因此需要用导线在主板背面引出VGA信号到内置的显示屏驱动板,原VGA接口可以作为外置接口连接其它显示器。

废弃的IDE排线剪下一部分当做信号线,共8条线,RGB+3地线+行场同步

502粘到主板合适位置

分别焊接RGB线

然后焊上行场同步

把地线焊在主板上任意接地一处,做好绝缘

最后按照正确的定义,连到驱动板接插件上,大功告成。

出于节电考虑,打算放弃硬盘用优盘系统,因此要搞一个内置USB接口,把优盘当系统盘用。首先在充电宝升压板上拆个U口下来:

闲置的机箱面板插线

连上USB接口,定义是紫:+5V,黄白:data-,黄:data+,紫白:GND。

btx主板的前面板接口

换一下线套

根据正确的定义,插接上去

把内置USB口横向固定在机箱内侧

找个开关,焊上线,用来控制内置电池的通断

用双面胶固定电池

下载机要长时间运行,靠电池供电也不行,要加装电源板,12V6A电源板

比划一下,打孔,然后贴上双面胶

露出插头部分

打孔安装开关

电源板焊好线,把电脑主板12V正负极并联电池经过开关焊上去。开关只控制电池通断。

机箱侧面标记打孔安装电压表

水果刀直接上~

电压表头,三线,发绿光的

装入电压表

焊好线,红白焊一起正极,黑线负极

接下来安置显示屏驱动板,找块塑料绝缘

驱动板电源线焊上接插件,插dc-atx模块的软驱接口+5V位置

驱动板接上VGA信号线,电源线,显示屏排线

连接到8寸显示屏,下载机显示屏8寸就够了

屏反面双面胶粘贴

固定好屏幕

剪2段毛线作为笔记本屏幕的牵引线,左右各一段

找到一个以前用主控板+闪存做的裸优盘,装好数码之家的PE,插在内置的U口上

接好键盘鼠标和交流电源,亮机看看

大概半分钟,成功启动PE,美中不足是没有CPU风扇,开机按F1才能启动。数码之家的PE功能还挺全的,可以上网,带office,可以在浏览器中下载文件。

这个下载机用的时候一直插着电就可以,不用的时候可以合起来带走。内置电池主要是防断电和方便移动用的,实测电池可续航60~80min左右。

最后还要给电池正极位置加上放倒灌的二极管,找一个带散热片的肖特基二极管串联接上去。

用双面胶粘好散热片

下载机制作完成,连接键盘鼠标,晚上可以开机下载,低功耗,无噪音。有时候可以用PE自带的浏览器上论坛挂机发帖用,非常方便。
谢谢观看!

网友A:
屏幕小了点,那盒子的孔开得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小了点,那盒子的孔开得实在。。。。

不小,8寸屏幕足够看清要下载什么东西了

网友:
这个不错。如果我的话,做成机柜。

网友B:
就目前的网速,真想不到现在还有需要提前现在的。难道楼主网速还停留在几兆的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目前的网速,真想不到现在还有需要提前现在的。难道楼主网速还停留在几兆的时代? ...

所以这货也是真正需要下载的时候才通宵开着下载的,主要玩的是个性。

网友:
只能运行pe?

网友:
春天技术不错,玩得挺6的。建议可以改4056充电为三串平衡板,再加上继电器,当断电时自动切换电池,有电时自动充电并防过冲。纸盒散热不好,要看看发热量,实在不行加个静音的低转速风扇。液晶屏其实有点多余,启动成功后就不用了,可以远程控制,不一定需要连这个。不但增加成本,而且一直亮也会坏的

网友:
额,树莓派装win10好像是可以运行exe文件的,虽然是arm架构的cpu
下载机的话,openwrt路由器装个迅雷更方便
不过,楼主这样折腾也是符合数码之家的精神的

网友:
做的不错。小心你家人把它当废品盒给扔了

网友:
没平板好用,

网友C:
想知道电源怎么接到主板上的,主板供电的5V呢?

网友:
厉害了,不用风扇的话,那个散热片能压得住CPU的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电源怎么接到主板上的,主板供电的5V呢?

DC一ATX电源模块

网友:
赛扬。。。BTX主板。。。楼主也是2000年玩电脑的过来人了吧,有这些古董。。。。

网友:
屏幕完全可以用远程桌面代替。。。

网友:
真的是硬核啊,买个二手母鸡做下载机不行吗

网友:
diy就是利用能够使用的一切配件,不嫌麻烦费事

网友:
这手艺应该去赚大钱···
有了钱购台笔记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才完美!
只是下载,搞个路由,可以用路由下载的嘛!
一个U盘能装不了多少资料嘛~
也太能折腾啦!

网友:
还是上网本好用,功耗也就20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