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esp8266 wifi 控制的高频电烙铁. 精准恒温, 实时显示温度曲线

楼主(2019-03-04):
录制了个视频http://120.52.51.23/mydisk.ml:5156/.img/induction_solder_iron.mp4
镜像 http://mydisk.ml:5156/.img/induction_solder_iron.mp4

大致描述一下功能原理:

高频加热部分之前介绍过, 节能灯或者电子变压器的高频交流通过感应方式(电磁炉方式)加热 936 烙铁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71

使用光耦和可控硅组成交流固态继电器, 从而可以用弱电通过隔离方式去控制强电, 之前应用到了电热毯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3816

温控使用 esp8266 通过 adc 模块采集热电偶的温度(含冷端补偿), 根据温度去控制交流固态继电器, 进而控制烙铁加热功率以实现恒温。
视频里可以看到开关控制和显示实时温度曲线的功能。
还有简单的pid控制, 视频里用零序互感器做的电流指示灯, 开始是常亮表示全功率加热, 后面闪烁就是间歇加热了。
间歇加热的最小粒度控制可以到10毫秒, 正好是50Hz交流电的半个周波,这也是交流固态继电器能做到的最小粒度了。
由于936烙铁头体积比成品高频烙铁头大很多,所以加热速度不是飞快的效果, 但是热容同样也大很多。

还有热电偶异常检测, 这个没有演示。
另外还有加热温度异常检测, 比如视频开头的时候没有插插座,控制板的蓝色灯亮了三秒就灭了,原理就是检测不到升温关闭了控制输出。本来想通过检测温度变化判断使用情况来实现自动关机的, 但是烙铁头热容大,高频加热回温太快, 软件方式检测不到, 只加了个定时关机功能。

视频里还能看到三个额外的温度计, 显示的是节能灯镇流器两个开关管的温度, 可以看到基本没有升温。
另外一个温度计显示的是烙铁外面感应线圈的温度, 也不是很高。
烙铁和线圈之间用黄蜡管或者高硅氧管或胶带隔离就行, 黄蜡管开始会冒烟,但是第二次加热就没问题了。

温度曲线可以看到升温速度和恒温效果。 采样周期是 200 毫秒, 20块左右的成品控制器采样周期是 1 秒。
这个控制器还可以用于热风枪、恒温加热板, 改改的话还可以用于回流焊,拟合回流焊的时间温度曲线也是不成问题的。

楼主:
占二楼等着放原理图和固件

网友:
收藏!等着原理图和固件,准备仿制

网友:
NB,大神请接受我的膝盖!!!

网友:
不错,可控硅调温。

眼看着你钢管炮慢慢做成坦克了。

网友A:
8266模块软件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66模块软件怎么写。??

很多种方式可以写 ESP8266 模块的软件了, 什么 lua  arduino 还有乐鑫 SDK 都可以的

网友B:
可以考虑用手机当显示屏连esp8266看状态,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手机当显示屏连esp8266看状态,美滋滋

你看视频里不就是用的手机么

网友C:
恭喜恭喜成功了,谐振频率大概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成功了,谐振频率大概是多少的?

不知道呢, 20kHz 量程的万用表超量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呢, 20kHz 量程的万用表超量程了

期待你更好的研究成果!

网友D(2019-04-07):
温超过了就用光耦或继电器等来短路振荡管的b、e极迫使电路停振就行,通过可控硅控制强电来控温不是弯了远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超过了就用光耦或继电器等来短路振荡管的b、e极迫使电路停振就行,通过可控硅控制强电来控温不是弯了远路 ...
你好,用 可控硅控制 是因为在你提到这种方式之前不知道可以这么弄。
下面这两种图都是短路 2和3 或者 5和6 就可以么?
光耦受光端两个引脚在导通时的压降会不会高于 B E 的压降, 造成实际还是不能短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超过了就用光耦或继电器等来短路振荡管的b、e极迫使电路停振就行,通过可控硅控制强电来控温不是弯了远路 ...

有没有光耦通电时开启, 断电时关闭的改法呢.  这样更安全一些, 符合  failsafe 原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用 可控硅控制 是因为在你提到这种方式之前不知道可以这么弄。
下面这两种图都是短路 2 ...

您真会开玩笑,现在大把开关电源都是通过控制功率管b极电位的高低来控制震荡的。理论上不论是2、3脚或5、6脚被短接,整个电路都会因此停振。实事上都不需要用到光藕、只需小功率的三极管一枚并在13003的b、e极之间

网友D:
如图1只用个十毫安左右的小电流通入小功率管c945的b极让它饱和导通就能使整个电路停振,若仍还觉得0.2伏的饱和导通压强太高也可在13003发射极下多串入个2.2Ω的电阻来垫高功率管b极的电位。实在是苯点的人也可利用继电器按图2那样的接法使三极管13003基极悬空失去偏置电流而令电路停振,当传感器测到温度过低后则给继电器通电让它吸合、13003基极就接回到原电路当中继续起振加热升温烙铁。显然这些方法都比去商店买个晶闸管控制强电要经济实惠、且冲击电流小很多也不易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1只用个十毫安左右的小电流通入小功率管c945的b极让它饱和导通就能使整个电路停振,若仍还觉得0.2伏的 ...

除了继电器, 有没有其它的控制信号通电时开启加热, 控制信号断电时关闭加热的方式呢?
这样万一断线了不至于失控.
普通光耦用在这里耐压不够, c945 耐压也不够.

控制强电用的 MOC3083 加 BTA41, 一套一块多, 可以通用的方式控制很多东西. 对我这种菜鸟来说 模块化的清晰简单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 MOC3083 是过零开启, 没有什么冲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