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空气净化器F-PDJ35C拆解

楼主(2019-03-04):
这几天北京严重雾霾,家里尘封已久的空气净化器可以排上用场了,拿出来拆解清灰。这台F-PDJ35C七百多买的,耗材一套换下来三百,平时用不起,能不用就不用,放久了之后又容易召灰,产生二次污染。

看似很简单的结构,几个螺丝,卡扣,其实巨难拆。具体怎么个难拆法我就不说了,折腾了一个小时,累的一身汗

打开后盖,一分为二

控制电路特写

电机部分特写

供电部分特写

随便擦一下赶紧装回去,这东西的设计就没考虑维护,大力都出不了奇迹,累死爹了。

楼主:
补充一下难拆的原因吧,大件用卡扣设计本来就挺不好拆的。关键这家伙还有个底部也是很多卡扣,还有个弧度,还是卡扣,拆的时候机身和底部的的着力点是相互抵消的,卡扣还巨紧,巨有韧性。有功夫弄那么多卡扣,干嘛不给滤网卡槽和出气窗口设计防尘。十多个螺丝还怕上不紧?小日本的脑回路有点搞不懂……

网友A:
我上次拆大伯家一个艾美特空气净化器也是难拆得不要不要的,螺丝多卡扣多,螺丝孔也深,好多孔电批插不进去,得用手批去拧,累个半死才清完装回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拆大伯家一个艾美特空气净化器也是难拆得不要不要的,螺丝多卡扣多,螺丝孔也深,好多孔电批插不进去 ...

没想到艾美特已经开始走高端路线,我家低端的落地扇电机缩水,低档有点烧焦气味,最高档反而没有,拆的时候,发现有两三颗很深的中间凸起梅花螺丝,批头套装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艾美特已经开始走高端路线,我家低端的落地扇电机缩水,低档有点烧焦气味,最高档反而没有,拆的时 ...

家里有台老古董艾美特风扇还是不错的,铸铝电机6挡遥控,6挡最猛风竟然和另一台新的志高一挡差不多风噪,志高的最高三挡简直开飞机。

网友(2020-02-26):
谢谢有图学习我也可对着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