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废品站收的三洋卡座六碟连放

楼主(2019-03-04):
音箱就不照了!看看主体

打开了

来几张里面的照片,感觉好复杂!
机器其他好用,就是CD不出仓!显示CD Err

拆机通电,混音板不小心搭到功放板,一阵火光,功放板烧了,现在是耳机有声,功放不出声了!功放芯片是LA4705!

电源变压器

功放背面

磁带机,带自动返带的高级货

六碟连放CD机,没修好

先到这,有时间继续修

网友:
很高档的样子!感谢分享!

网友:
收藏品  估计磁带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
看到脚趾头了,我们村的一个哥在我小时候给我讲过,二拇脚趾头长,不疼娘
我就看了看我的,我的二拇脚趾头比大脚趾头短

网友:
日货,做工好

网友:
我原来也有一套这种外形的音响组合,合牌子是JVC的。早年就送给亲戚玩了。

网友:
当年很牛逼的!

网友:
是不是深圳产的?
火牛不错1!

网友:
这在当年同类的机器里属于低档货,外表不怎样配置也够低。

网友A:
这类的应该都不是“正经“的 三洋 吧?

网友:
90年代结婚时必备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的应该都不是“正经“的 三洋 吧?

起码比现在的 三洋 出的好,那个才真的是乡镇企业的出品

网友:
检查一下cd限位的微动开关,看有没有不通或阻值偏大的

网友:
一般来说耳机有声,功放块就没有大问题,检查下说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码比现在的 三洋 出的好,那个才真的是乡镇企业的出品

这个说的 没毛病!!!

网友:
我猜15元收的。电容2种色?深蓝是ELNA?CD坏就亏了。再修修

网友:
一不小心,拆出个大脚丫子来!

网友:
大意失荊州,还得买功放集成。

网友:
当年估计老贵了

网友(2019-11-14):
只有我发现是在床上拆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