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助:固纬GOS-6050示波器出现问题

楼主(2019-03-04):
新手,买了个二手示波器,探头打到X1处时是正常的,

探头打到X10处时,扫描线变粗了,求助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楼主:
探头打到X10处时,扫描线变粗了,求助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网友A:
应该就是探头问题。
有探头换的话,换一个确定一下。
拆了看里面电路,把电容换了看

网友B:
测试信号探头鳄鱼夹没接GND?

网友:
调一下聚焦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探头问题。
有探头换的话,换一个确定一下。
拆了看里面电路,把电容换了看 ...

两个探头是一样的,100M的10:1.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信号探头鳄鱼夹没接GND?

地在机子里是接通的。谢!

楼主:
打到1V时是好的,但打到0.2V时就变粗了。谢!

网友C:
外壳是不是没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是不是没接地

试了一下,外壳接地与接地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头打到X10处时,扫描线变粗了,求助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先看看10X时,调节探头接识破其BNC头地方小孔里面的旋钮(里面就是个可变电容),看看能否变正常

网友:
先换根探头比较下到底是探头还是主机问题

网友:
有个东西叫底噪,10x就是放大十倍,10x还低量程变粗很正常,想小点外壳妥善接地,或者你的示波器底噪很小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帮助!问题找到了,是那两根探棒问题(购机时送的)。初次学用示波器,问题是1:探棒位置未摆好;2:手接近示波器面板(特别是BNC头的地方);这时扫描线就变粗(探棒不衰减时没有这现响)。其它还未发现问题。

网友(2022-06-10):
赠送的东西看来不靠谱。
谢谢提供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