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如何区分品牌机电源好坏?

楼主(2019-03-04):
朋友给了我一个品牌电脑电源

康舒电源

可是这种电源,市场上高端低端都有。如何区分自己手上的这个电源,是高端还是低端的?

网友:
看用料,看架构,看80认证

网友:
百度一搜推荐

网友:
按型号查下价格也知道一二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DX们也能帮忙掌掌眼

网友:
看电源铭牌不就行了,品牌机,也就是稳定够用

网友:
只要标称功率达到使用要求就行,品牌机原装电源质量不会差

网友(2020-07-08):
品牌机看标签上的安规标志,越多越好,品牌机不敢假贴!再看输出功率是否合用!有80认证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