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共享助力电单车电池……(个人购买)

楼主(2019-03-04):
先看官方宣传图

楼主:
外观:qc2.0输入
2usb输出
可以直接输出24v

楼主:
拆也是挺好拆的
usb口标签加热撕下
拆掉四颗螺丝
从屁股就能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单车?

助力车,倒闭了,没用了

楼主:
lg动力电芯也算对得起198的售价
主板整个涂了防水胶
3个温度感应

楼主:
18650参数(直接偷的某宝商家图)

楼主:
外壳有将近2毫米那么厚了
这充电宝拿来改造一下做t12移动烙铁还是不错的
5v就能充6串电芯

网友B:
这个两颗串联可不可以给电动车用 还是要有协议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两颗串联可不可以给电动车用 还是要有协议才能启动

电动车一般需要13串吧,等下我试试能不能直接输出24v

网友C:
楼主该换个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该换个手机了

不打游戏,就平时聊聊微信听听歌看看视频,用不到

网友:
这种电池,摩拜也在个别城市搞过,电池要自己买,自己充,8节串联18650,插到摩拜共享电动车上就能骑。自己可当充电宝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动车一般需要13串吧,等下我试试能不能直接输出24v

13串相当于48v车。10串36v车。7-8串可以作为24v车。
以上电压的铅酸车都是存在的。
24v没问题。

网友E:
这个是易马达公司的产品,M2不是助力车电池,定位是大容量多用途充电宝,家居应急,旅行使用。助理车电池是M48,M60

网友F:
不做操作可以直接得到24V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易马达公司的产品,M2不是助力车电池,定位是大容量多用途充电宝,家居应急,旅行使用。助理车电池是 ...

程程单车找易马达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做操作可以直接得到24V电压吗?

可以,正极输出孔短路旁边的那个输出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串相当于48v车。10串36v车。7-8串可以作为24v车。
以上电压的铅酸车都是存在的。
24v没问题。 ...

两个这个充电宝是不行的,才12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打游戏,就平时聊聊微信听听歌看看视频,用不到

换个手机聊微信听歌看视频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