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难道这是辅助电源行业老司机压箱底的一款奇技淫巧?

楼主(2019-03-04):
近日TB买了个辅助待机电源板,12V 1A,地摊款。

仔细看了下板子,却发现了一处不同常理的地方。初级高压侧的RCD吸收电路,按道理D应该是个快管,但板上却是一颗M7,4007普通管。

ES1J, US1J快管trr一般是50-300nS。大多数4007的规格书一般都没有写反向恢复时间,但是,查了下,大概有1000nS。对于这个DK112的65kHz工作频率肯定是跟不上的。
RCD吸收回路,每个开关周期都要对C充放电,那这个M7刚充完就又往回放电了,不仅通过R放,D也在放。那么要D何用?一脸懵逼。

不知道这里放个M7用意如何?

网友A:
成本原因呗,或者是小作坊根本没有设计能力,啥都抄,不讲原理的,实际上把D换成电阻,甚至忽略直接短接也勉强能用,只是烧毁的几率也大大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原因呗,或者是小作坊根本没有设计能力,啥都抄,不讲原理的,实际上把D换成电阻,甚至忽略直接短接也 ...

嗯,小功率吸收,也有就放个串联RC的,损耗不算大无所谓了。但他是并联RC也这有D位置,绕不开,莫非是贴片厂随便找个二极管料贴了。

网友:
不要纠结那么多,这样的东西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
我看很多大厂,一些小功率电源,尖峰吸收回路的二极管都是用1N4007,其它不知名的用4007基本是常规操作了

网友B:
实践证明至少在这个板上,用普通管,整体尖峰比用快速管时的尖峰要低。是不是很神奇,便宜又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不太理解为啥这么用,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我见过好多这样的,反正就是待机电流大,到时候炸管玩死你

网友:
只要二极管不发热就认为木有问题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按错件了,我一般都是直接拆掉不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证明至少在这个板上,用普通管,整体尖峰比用快速管时的尖峰要低。是不是很神奇,便宜又好用。 ...

据说老司机用这个解决EMI不过的问题,不知真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说老司机用这个解决EMI不过的问题,不知真假

回答正确,有兴趣的请看附件文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答正确,有兴趣的请看附件文章。

很神奇啊,发现这个技巧的人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正确,有兴趣的请看附件文章。

非常感谢,可以说分析的很全面了。   另外更正以下我首帖的一个低级计算错误,4007的trr时间1000nS=1uS,MHz级的,所以覆盖小一个数量级的65kHz的开关响应还是来得及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神奇啊,发现这个技巧的人很牛

所以这已经不是在玩原理了,而是做产品的人把它玩成了一种technology。

网友:
用二极管档位测压降,0.3v下的话应可以。0.5Ⅴ以上则是普通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