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弄一个比较小的主板

楼主(2019-03-04):
想弄一个比较小的主板,功能比较全的,没必要有VGA,有HDMI就行。

后期能升级的最好。以前见到一个精英的小主板。虽然小,功能可能不怎么行。后期也没法升级。

功耗方面比较低的最好。12V直接能供电的就行。请求大家给推荐一个。

网友A:
非标的别考虑升级...

网友B:
看好自己需求再定配置,搞不好一个树莓派就搞定的事上x86就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标的别考虑升级...

合着能升级的尺寸都不能太小。太小的都没法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好自己需求再定配置,搞不好一个树莓派就搞定的事上x86就没必要。

树莓是办不了了。因为树莓的系统在那摆着呢。LInux的系统会玩的行。不会玩的。。软件支持也不好。

网友:
nuc8beb是不是不考虑 。。

网友C:
去找找ITX H65的板子 这个可以上笔记本的CPU  撕逼鱼上有卖的 一百来块

网友D:
 deskmini A300 尺寸及格,stx版型,比nuc大,比itx小。
支持桌面处理器、笔记本内存条,2个M.2槽(nvme),2个2.5英寸硬盘安装位。
显示接口全,12V供电不行,自带电源(外置)19V 6.32A。
升级空间有一丢丢,今年下半年发布锐龙3000系列可以上。
我观察好几天了,总是不降价,气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找找ITX H65的板子 这个可以上笔记本的CPU  撕逼鱼上有卖的 一百来块

你说的那个撕B鱼不敢进。没那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skmini A300 尺寸及格,stx版型,比nuc大,比itx小。
支持桌面处理器、笔记本内存条,2个M. ...

的确好小巧。

网友:
工控板,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