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个山寨玩具电子琴

楼主(2019-03-04):
外观

反面

键盘

功能键

喇叭 其实只有一面装了

自带几首曲子

功能键
小龙人 呵呵

电池仓 要4粒5号

里面龙飞凤舞的

左面外接插孔,中间小板子就是个模拟振荡器

臭油块是音乐片,底部键盘一堆电阻

每个按键对应阻值不同,按下改变振荡器频率从而奏出难听的噪音来

拆掉电阻塑料片,直接铁片儿接触

振荡器小板

喇叭

选曲按键和板子,弄一堆按键实际等效于一个按键,随便按哪个都一个效果,就是下一曲加循环

臭油块音乐片儿

没啥了,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家里也有个差不多的,孩子没音乐天赋,已经闲置10几年了

网友B:
这个图片里面的选曲键盘有蹊跷,谁给解释一下,PCB是铜皮的走线,也就2根电极,9个按键是怎么识别键值的??
关于键盘的按键识别是串联很多电阻,直接识别阻值即可识别键值,但是这个选曲键盘有点不理解

网友C:
搞这些电阻也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片里面的选曲键盘有蹊跷,谁给解释一下,PCB是铜皮的走线,也就2根电极,9个按键是怎么识别键值的? ...

以前在电视机里也发现过这种情况,据说是通过AD转换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片里面的选曲键盘有蹊跷,谁给解释一下,PCB是铜皮的走线,也就2根电极,9个按键是怎么识别键值的? ...

已编辑进帖子,再看一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也有个差不多的,孩子没音乐天赋,已经闲置10几年了

哈哈 这个也不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这些电阻也不容易啊

哈哈 200块出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200块出给你

你也不能可着一个人坑啊,不厚道!

网友:
玩具嘛,能出声就行了。。

网友D:
手机上浏览,我把那个小龙人的标志看成星巴克的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上浏览,我把那个小龙人的标志看成星巴克的了。哈哈。

老远一看也差不多~

网友:
我也有个,太山寨了

网友E:
谢谢分享。。。。这东西不能给七岁后的小朋友玩,否则会损坏小朋友的音乐细胞。。。 。。我不能成为伟大的音乐家,就是被这东东害的。。。。

网友F:
竟然连个牛屎都木用,必须给个差评吧?

网友G:
谢谢分享,确实做工好烂,浪费材料。哈哈,木牙膏啦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结构也太简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这东西不能给七岁后的小朋友玩,否则会损坏小朋友的音乐细胞。。。 。。我不能成为伟大的 ...

哈哈 看来这东西害人不浅啊 赶快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然连个牛屎都木用,必须给个差评吧?

这个差评好冤啊,明明有个牛屎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确实做工好烂,浪费材料。哈哈,木牙膏啦

确实很烂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