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块早就不用了的声卡ALS4000,15针输出口是做什么用?

楼主(2019-03-04):
那个方口,到退下来,都没有用过。

网友A:
是MIDI及游戏摇杆接口,该接口可以配接游戏摇杆、摹拟方向盘,也能够连接电子乐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MIDI及游戏摇杆接口,该接口可以配接游戏摇杆、摹拟方向盘,也能够连接电子乐器 ...

谢谢,你的知识真渊博,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知识真渊博,受教了。

客气了,互相探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知识真渊博,受教了。

坛子里老师傅级别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MIDI设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老师傅级别的,还是很多的!

的确如此,卧虎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