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朋友修理个电饭煲,更换控制面板

楼主(2019-03-04):
上个礼拜去朋友家打火锅,她说电饭煲按钮没反应,是不是按钮坏了,我就帮她试了下,全部面板只有一个按钮有反应。感觉应该控制板坏了,然后用手机拍下型号,上马家买配件。在马家挑完配件下单。等了两天就收到货,马上更换
电饭煲上面

翻过来拆下4个螺丝

然后撬开底座

先拔控制面板接线头

把电源板拆开。 电源板底盒还有一个塑料盖,

拆完螺丝, 敲开控制面板的卡口位,拆掉面盖

拆掉控制面板

小心抽出排线的卡位

控制面板的背面

控制面板按钮面盖

新旧两块控制板对比 右边的是新买的。感觉像原厂配件

这是新的控制板

这是面盖

接上去通电测试。 所有按钮正常。

测试完 原路恢复。测试煲水。一切正常。
完工

买配件的时候连电源板也一起购买了。做个备件

网友A:
面板原来什么故障为什么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原来什么故障为什么要换

按什么都没有反应噢

网友:
果然是万能的TB

楼主:
方便。不过买件成本高就买新的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便。不过买件成本高就买新的算了

两块板共花了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板共花了几钱?

电源板18  控制板35   8块快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板18  控制板35   8块快递

呵呵,还可以,不贵。修好了又能用了,好过在买个新锅。

网友C:
我家的按钮不行了。直接换了几个按钮。一般四角按钮里面氧化了就不好用了。你没用万能表试一试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按钮不行了。直接换了几个按钮。一般四角按钮里面氧化了就不好用了。你没用万能表试一试按钮? ...

8个按钮只有一个有反应,短接都没反应。 所以都懒得测了。

网友D:
WD40喷喷也许就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WD40喷喷也许就能好

不是简单按钮问题的。如果一个按钮不灵,还好,现在8个按钮只有一个有反应,感觉就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E:
这么干净的面板,,,应该可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干净的面板,,,应该可以修好

 没那个技术。。

网友:
重点是女性朋友

网友:
一般是微动开关有问题造成的,更换微动开关就可以了,便宜,几块钱就可以了。

网友(2020-02-10):
基本上可以判定微动开关坏了,几块钱能搞好

网友:
大部分按键坏的话,我猜这些坏的按键都有一个公共线,这条公共线上可能有个电阻断路了。

网友:
试一下都换成那个松下的 按电头专用按键试试 嘎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