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学C语言 有简单的模拟器吗?

楼主(2019-03-04):
自己没搜到

不是为了编译,只想实验一些简单的命令  有个可以查看结果的地方就行
比如  printf的使用  、string用法、不同进制的运算。。

手机上有个C4DROID  应用  还没试用,看介绍不象是我要的

网友A:
gcc 随便加个编辑器就可以了开工了
linux 自带 gcc
windows 用 mingw-w64

网友B:
 楼主需要的是一款REPL,C的REPL,类似于学python常用的ipython。
用起来像这样
> 2*3+4
    10
    > int i = 16
    > double f = 12.3456
    > sizeof(int)
    4
    > sizeof(i)
    4
    > sizeof(double)
    8
    > sizeof(f)
    8
    > i
    16
    > 2*i
    32
    > printf("%d", i)
    10
    > printf("%5d", i)      // field width 5
       10
    > printf("%#d", i)
    10
    > printf("%#x", i)
    0xa
    > printf("%#X", i)
    0XA
    > printf("%x", i)
    a
    > printf("%X", i)
    A
    > printf("%o", i)
    12
    > printf("%b", i)
    1010
    > printf("%f", f)
    12.345600
    > printf("%lf", f)
    12.345600
    > printf("%.2lf", f)   // precision with 2 digits after decimal point
    12.35
    > printf("%8.2lf", f)  // field with of 8
       12.35
    > printf("%d", f)      // a common mistake using %d for floating-point numbers
    2075328197
    > printf("%f", i)      // a common mistake using %f for integers
    0.000000
    >

C语言的REPL没摸过,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是有的。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6388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c 随便加个编辑器就可以了开工了
linux 自带 gcc
windows 用 mingw-w64

mingw-w64  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的是一款REPL,C的REPL,类似于学python常用的ipython。
用起来像这样

好的  我去看看

网友:
为啥不VS走一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