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即将扔的网卡,RTL8139D

楼主(2019-03-04):
2009年就不用了,当时是组装了双网卡用的,今天发现头起的一个电容腿断开了,网上查网卡速度是10-100M,留着吧,用不着,算了一会儿扔了算了。

网友A:
看图应该是已经爆浆的电容,有电解液痕迹,拆了也没事,一般是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B:
曾电脑上也是用的,好像一开始电脑主板都不带集成网卡的!

网友:
我以前用的82559和905C、905B

网友:
在主板没普及集成网卡前,8139网卡在市面上卖的很好的。

网友C:
没什么留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电脑上也是用的,好像一开始电脑主板都不带集成网卡的!

对,我当年的威盛694主板,没有网卡,也没有声卡,所以专门留着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该是已经爆浆的电容,有电解液痕迹,拆了也没事,一般是电源滤波电容。 ...

这样啊,那不如先不扔了。有机会还组装双网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留的意义了。

如果没坏,先留着。

网友:
互联网没普及以前,宿舍组网联机打红警,星际,雷神之类联机游戏的神器

网友:
没那个电容也大概率能用

网友:
螃蟹公司的镇公司宝。。

网友:
当年宽带刚开始普及的时候,8139可是网卡的代名词啊。那个时代512Kbps的ADSL用8139很爽。

网友:
那天集成网卡坏了,它就有用了。

网友:
可以拿来启动修内存条,可惜我附进没二手市场了

网友:
布法罗的品牌,做工比tp好那么一点点,比dlink差一点点

网友:
这货好几快在闲着

网友(2019-04-21):
我也是,原来694的主板不带网卡的,去电脑城买了一块,收我30块钱,后来买二手的才5块钱一块,现在手里还有两块很新的在吃灰。

网友:
螃蟹公司的特点:
ic简单、整合度高、兼容性好、稳定、价格低

性能贼差

网友(2022-05-18):
现在主板都集成网卡了,之前拆下的几张都成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