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一时的惠普HP PALM系列充电头全家桶不完全拆解

楼主(2019-03-04):
风靡一时的惠普HP PALM系列充电头全家桶不完全拆解;
记得N年在WNDWJ上忽然看到有人推荐这玩意一发不可收拾,也是当年用的note1代太耗电了吧,导致多处都放了充电器,那个还是很多没有1A电流充电头的年代;
床头,办公桌,书桌,车上,只要需要停留的地方都备了充电头;
当然也部份送人了;
一开始是小猪头+点金石数据线,后来大猪头,车载人的1A到2.1A带充电线的;
虽然没用过palm的产品,也利益于这个品牌的失利才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产品;
估计这个牌子的大部份充电产品我都买了,应该还有个无线充电没有买!

先来看看点金石数据线,刚开始见到这个实物做工太棒了,充电也快;
主要优点,很容易区分正反面,线长1.5米的,本身附带收纳橡胶扎带
现在家里好像还备了一根新的前阵子看到不知道 放哪里去了!
应该早在小几年前就已经绝版了吧!也没有办法有漂亮的图片了!

小猪头
收到货真是爱不释手,可以折叠的充电头,带线补功能,一想没有拆过,直到最近折腾电源把手边所有的坏电源全部修了
才想到这个曾坏了的小猪头,才有本贴的到来!
机身参数,时间久了表面已经有点发粘了;

再来拆机力,拆开后真的震惊了,第一次见这么小精密的充电头;
壳子被拆坏了,里面带带了个塑料支架,用了穿过两块PCB保证不打架;
裸体现身,抱歉本来有内外两层黄色PI胶带的图片上面已经被扒完了;
小猪头的折叠插头是一体式的,就没有再拆开,这里有一个共模电感;
再来电感和保险电阻;

驱动三极管,因为有胶带残胶也没去去除了!
主开关管
电源管理芯片

上面这块小板应该都是变压器次级后面的电路了;
两颗TL431
两个应该是光偶了

消基特二极管,储能电感,输出电容;

第三个产品,车充!
那会主流还都是1A的充电电流,所以也就是1A的充电器了继续这个品牌!
以下成品图片借用原卖家图片了,因为早就拆了(本来计划用在改路由器增加USB口的电源的,后来没有改)

不客气的说现地淘宝上小几十块的充电头还是达不到这个做工的!
宽压输入10~26V,输出1A

以下拆机部份

下面还是搞干扰电路
背面输出指示灯
焊下上层电路板2Pin
别人都有固定线路板的焊接台,拿出昨天刚做的,利用边角料加镙丝,初步试用很好用,发挥了DIY的精神了

一个脚上居然还套着磁环,两用功能,能保持两块板的距离;
主芯片型号见图(想当年想拍这样的效果一般的DC都不行,还需的有独立微距功能的,没想到现在手机可以拍,虽然离当年的1cm微距还有差距但够用了)

再来第四个产品了;
2A车充,其实这货坏了也有段时间了,线路问题,主要因为我插在点烟器里转转造成短路弹射烧断了,没错是断了,没找到合适的弹簧一直没修复;
成品图片还是借用的!
新站压有点严重啊!
10.8~16V输出电压,2.1A输出;
自带弹簧线,个人认为这个比一代的1A改进好很多,不占地方,不会拖着乱乱的线;
接口是MicroUSB的;
还有一个标准的USB 口,其实在USB口上面还有一个亮起来也很暗的指示灯,这点也好 评,
真不喜欢跑马灯的各种产品,一代也有一个差不多的指示灯,在我看来很用心设计的产品;
电路就没有去仔细研究了,USB口上包着的是指示灯!
应该是得益于充电芯片的发展电路大为简化了;
芯片看图吧,没有快充功能;

第四个产品
大猪头,因为还插在床头服役就没的拔下来拆机,大伙看看参数及图片就好!
每一代产品都在进步,可拆的折叠插头,完美主义必备啊,现在就只剩下一个了!
同样支持线线补偿功能的2A输出
数数手指它差不多已经一直插在我床头工作五六年了吧,以至于我的Mate7手机从使用到退役原装充电头和数据线还在包装里没有拆出来;
目前虽然已经是快充时代,想想对我来说也没有必要短暂换快充后又继续换回大猪头继续工作了!
华为的一天只充一次电真好!

忽然想起看看我到底买了多少个充电头数据线,推荐别人买的就没有记录了,基本上没有买过别的品牌的线了,后期买过两根号称LG的原装线;

Palm再也没有适合一般用户用的产品了,也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吧,能留下给我们的就只剩下回忆了~

全文完,感谢观看!

网友A:
小猪头有两个版本吧,限流版的不错,带大负载不容易死
我还有一个同期的小柯达,也是5v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猪头有两个版本吧,限流版的不错,带大负载不容易死
我还有一个同期的小柯达,也是5v1a
...

好像是有两个版本,但我一直买这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猪头有两个版本吧,限流版的不错,带大负载不容易死
我还有一个同期的小柯达,也是5v1a
...

我曾经累死了一个小柯达,真是小巧!

网友B(2019-04-03):
造型可爱,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造型可爱,做工不错

完全可惜了的品牌啊,如果还活着还有快充产品,肯定 还是选择这个品牌的!

网友(2019-10-07):
這電路方案看起來跟蘋果的五福一安挺像的。

网友C:
万能的无忌?想当年大猪头还是白菜价,一直没买,等想买的时候价格被炒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能的无忌?想当年大猪头还是白菜价,一直没买,等想买的时候价格被炒起来了 ...

哈哈,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能的无忌?想当年大猪头还是白菜价,一直没买,等想买的时候价格被炒起来了 ...

有幸也买了一个大猪头。

网友D:
有两个小猪头,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小猪头,挺好的!

折叠插头,现在找不到这么好做工和小巧的充电头了;

可惜快充时代,没有人喜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折叠插头,现在找不到这么好做工和小巧的充电头了;

可惜快充时代,没有人喜欢了~ ...

还在用6SP手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在用6SP手机,能用!

其实作为床头充电器,很好用的,我就用大猪头,放床上反正睡觉插上,一夜肯定能满;

总感觉快充伤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