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AUX-A5电推剪开关接触不良拆机

楼主(2019-03-04):
话说在某假货宝上的奥克斯官网以69元价格买的一把无线电动推剪越来越不好用,现在每次滑动电源开关都打开不了,再次上某宝查了一下价格跌落到49元,我还。。。。。。。不拆一回也对不住这20元的差价,起码要弄个究竟,这货也真次,还是请看图吧

全貌

完全拆解后的样子

滑片开关和电路板上的触点

在触点处重新铺一层焊锡,现在效果好多了,每次都能正常开机。

网友A:
咋没看到电池呢,是镍镉还是镍氢还是锂电?之前买了个奔腾的拆开看了是镍镉,镍镉的话用的时候就要注意点了,最好把电用完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没看到电池呢,是镍镉还是镍氢还是锂电?之前买了个奔腾的拆开看了是镍镉,镍镉的话用的时候就要注意点了 ...

这货后面有电池仓可更换电池,用的18650锂电。

网友B:
话说我的也是这货,去年5月买的,本来买的S5,收到货一看傻X卖家发错货了,也懒得寄回去换了,退了差价算40块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的也是这货,去年5月买的,本来买的S5,收到货一看傻X卖家发错货了,也懒得寄回去换了,退了差价算40 ...

这玩意儿比品牌飞利浦的应该差远了吧

网友(2019-11-14):
请问四个螺丝拆下来再怎么拆?我没拆下来